有关推拉杆的问题

楼主(2005-03-28):
我要DIY一架飞机,但是舵机用的推拉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我的舵机是微机舵机,上面舵臂上的孔太小了大概只有1毫米(我不想去扩大这个孔),这么小的孔要用什么做推拉杆,那一位高手知道请不吝赐教,如果是福州的。麻烦你告诉卖家的地址。谢谢!

网友:
用回形针作z型头,舵机摇臂和舵角各要一个,中间距离不够,可以用方便筷子等材料,和回形针连接,缠上棉线,滴一滴502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个小问题,很容易解决,50dollar说的很好的方法

网友:
回形针的大不绝对适合,而且刚刚好。。

网友:
医疗器戒商店卖0.8--1mm钢丝,4-5元1米多长。

网友:
折叠伞钢丝也正好

网友:
这种小问题都搞不定,还是不要DIY了。

网友:
dafangli2002  在 2005-3-29 10:19 发表:

医疗器戒商店卖0.8--1mm钢丝,4-5元1米多长。

远比回形针的刚性好,值得推荐.

网友:
到模具店买些叫银钢支的东东,约1米长,我们当地有1MM/1。5MM的,一般2元左右一支,如真找不到我可以帮你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