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35#

楼主(2005-03-28):
在飞得不错的时候,将发射机右上角的螺距旋钮向左或右旋45度,马上就飞不起来了,可见螺距调整对35#套装机的重要。以下是我的一些做法,供一些朋友参考,但务必注意销紧稳定翼确保安全。

1、齿轮咬合松紧调整,做到密而不紧。太紧就损失过多动力,太松影响齿轮寿命。加润滑油开机磨合一会后,用手转动尾桨可以略感轻松地带动大桨转动。

2、振动调整。拆下两尾桨叶,确定其重量相同。调整稳定翼使两边等长;拆除稳定翼杆上全部连杆球头,上下拨动应能停于任何角度,否侧在上翘一边缠透明胶直至平衡;拆下大桨各自找出重心,在轻桨轻端缠透明胶使其相同,如有一桨轻在其重心处缠透明使两桨同重。

3、装上大桨前给中油门,调稳定翼直至其转成最薄一片,并且调发射机微调使侧看正看与机身平行,表示稳定翼、斜盘处于中立工作状态。

4、拔下主马达,发射机置中油门,油门、议方向微调置中。此时螺距、方向舵机的摇臂、尾桨距摇壁应处于90度,螺距推杆摇臂水平。调整螺距推杆使主轴上摇壁、稳定翼杆的摇壁水平(稳定翼杆置水平、下同)。桨夹上的连杆旋至最短且长度相同。此时拉下油门,从稳定翼方向观察两大桨近乎平行,是稍稍有点正攻角;移动尾六角轴,尾桨同样略有正攻角。

5、装上大桨慢慢加油,观察大桨是否转成两层,逐渐增大还是减小。若大油门时桨尖分层大于1厘米,将桨叶换位再装通常有所改善。小于1厘米可弯曲稳定翼杆钢丝来完全解决(前提是桨夹上的连杆已调成长度相同)。

6、润滑所有活动连接部位,使其工作畅顺特别是螺距部分。

7、地上小心试飞。调整发射机方向微调来使尾杆保持稳定,实在不行移动尾六角轴直接改变尾桨距;调整发射机右上角螺距微调使油门在70-80%左右能够轻松升起。反复这两步,直至尾杆稳定,悬停油门尽可能小。将射机方向微调置中,细移六角轴位置重新达到尾桨平衡。

8、飞行中进一步细调。

补充说一句,我GWS-PG03陀螺仪,感度置于50-60%间时调整,感觉略偏于灵活。用带机陀螺仪请自己尝试。
再有就是猛烈的摔机只JABO之类才吃得消,而一般的摔机并不会对35#造成太大的损伤,一个平坦的地面更可将损伤减到最小,苦能及时拉掉油门就更小了。我通常的损坏是大桨损伤(帖点透明胶常可继续用),横轴弯曲(敲直再用),稳定翼杆弯曲(扳直再用),脚架断列(我已改用云舞者铝合金脚架改了),机壳(现已没有了),机架撞坏过一次(502粘好了还在用)。用翼龙、JABO的充电器对其氢电充电不错,2。5小时左右充满。

网友:
楼主有QQ吗,可否教教我

网友:
好啊!分享经验!

网友:
想请教楼主,你的35#换的舵机是什么舵机?还有你的QQ多少?
我想买个35#玩玩,到时候还要请教请教你的啊。

楼主:
35#应该买空机,确实没有摇控其收发也堪用,所带舵机就只会带给你无尽的烦恼,找好的买吧,陀螺仪我不知怎么说。可以的话多买块电池,质量不错,可以防止因电池不行飞不起来。由于连杆构造原因,操纵时要注意升降舵远比副翼舵灵活,以防错手。可说的我都在先前的贴子说了

网友:
有个问题,哪位老兄知道35#整机遥控器上的两个旋钮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