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怎么给雷鸟3更换平衡翼杆和起落架

楼主(2005-03-28):
断掉了,不知道怎么才能拆下来。。。。
谢谢帮助
另外哪里有便宜的配件买,主要是尾翼什么的
010-6176-9056 13381373038 Alex
logicalmetal@hotmail.com

楼主:
大家支持一下吧?

网友A:
平衡杆是两个小螺丝。脚架是两个小炭杆固定的。拔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第一,那两个小螺丝,我拧不到,被连杆挡住,那两个固定起落架的杆子,把不出来,似乎是胶水

楼主:
那个螺丝我能拧下来了,把上面的球头拆下来了,可是那个起落架的杆仍然弄不下来~~

楼主:
另外尾桨都断了,有没有PE的尾桨买啊?

网友B:
用力向尾将的方向拔。

网友B:
两个细炭杆很好拔的。

楼主:
我不敢用力,怕把整个机架都弄断了,呵呵,有没有便宜的尾桨买啊?雷鸟的要25,别的才要15快,能用吗?

网友A:
说过了。用瓶子自己做。中间的部分可以用小木块。很简单的。照着划在剪下来就可以了。连接在那个将断了的主题里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哦,就是不知道强度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