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翻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5-03-28):
我的雷虎50,为什么横翻的时候,飞行的速度明显变慢,有时候如果飞行速度慢做横翻的时候,飞机甚至会停下来。是手法问题还是飞机设定问题!!
还有就是我的飞机在收油门的时候有明显的抬头问题!!
请指教!!!

网友:
会不会是引擎曲线,跟螺距曲线配合的不好,我在摸仪器中做刷碗的时候,就有上面提到的问题,个人觉得是引擎马力问题,在摸仪器中把引擎的马力调大后,就有明显的变化。

网友:
lambozghini  在 2005-3-28 08:11 PM 发表:

我的雷虎50,为什么横翻的时候,飞行的速度明显变慢,有时候如果飞行速度慢做横翻的时候,飞机甚至会停下来。是手法问题还是飞机设定问题!!
还有就是我的飞机在收油门的时候有明显的抬头问题!!
请指教!!!
油门和螺距的设置,操作手法的配合都直接影响横滚时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