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调接的对吗

楼主(2005-03-28):
本人新手,我按照上传的图片连接后,电机不转,但电调的灯亮。无奈,电机和电源街头反接一次,事情闹大了,电调冒烟了。请指教。

现在电机不转,开一下开关,灯亮两秒钟即灭,无任何反应。

[ Last edited by guohua on 2005-3-28 at 21:22 ]

网友:
接反了就可能烧坏掉!
我看图上有个地方都糊了.可能坏了.
现在还能转吗?

楼主:
现在电机不转,开一下开关,灯亮两秒钟即灭,无任何反应。问:我第一次连接得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电池插头分正反!你怎么会查反了呢?
查对就不会冒烟了!

网友:
冒烟就说明已经烧坏了,电调可能是FET烧坏。应该有得修。

网友:
电调有说明啊!  对电子了解少的模友,应该注意啊!!!

网友:
插反了烧fet及2极管。
发射机油门复位了吗?
一般要先吧油门置最低,再开油门电机才会转。

网友:
能照一张近一点的图吗?看不清楚,中间是不是烧糊了?只要板子没烧糊也不用怕,把近一点的图发到我的邮箱里来,最好多几个角度,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
xqy58692@sohu.com

楼主:
我烧坏的电调的正反两面照片,看看能修不。

网友:
由于照片分辨率低,看不出具体型号,分析应该是MOSFET管烧了,多半是电源接反了造成的,建议把四个MOSFET管全拆下来,接上电源,最好用内阻大一点的电池或可限流的稳压电源,检查问稳压器电压是否正常,电流是否正常(<10ma),若正常再焊上新的MOSFET管,通常可解决问题.

网友:
你把看起来烧掉的FET拆掉,
然后再上电试试,应该没有问题的了。
估计这样弄完就没有刹车了

网友:
water  在 2005-3-31 04:58 AM 发表:

你把看起来烧掉的FET拆掉,
然后再上电试试,应该没有问题的了。
估计这样弄完就没有刹车了

这样的说法不完整,H电桥的一条臂烧了回造成一个方向失效,电源接反会烧掉MOSFET管内的二极管,所以很有可能烧掉其它的MOSFET管.

网友:
人家用的是单向的电调~~不是你的双向的,那来H桥~~~~
单向电调是类似OCL的那种输出方式的,下半臂用来控制功率输出,上半臂做刹车的。
剩下来的你自己想了。

网友:
我的电调接上也是不转,后来请教了下SZC,把发射的油门通道反向就好了。楼主修好了电调可以这样试试。设备是T4VF+GWS有刷电调+ELE370+jr12ms的自制接收,开始的时候发射的的油门通道在正常位置,电机没反映,调到反向就OK。

[ Last edited by dituyu2000 on 2005-3-31 at 20:28 ]

楼主:
多些各位热心的老师

网友:
我看电池的线象没接反啊``是红对红的

网友:
从图上看,输入跟输出好像是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