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自制双向有刷电调安装在先豪车上

楼主(2005-03-29):
自制双向有刷电调安装在先豪车上
一 概述
本双向
调速器
核心采用PIC系列单片机、内核程序系独立开发,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专用的MOSFET控制芯片和大功率MOSFET管。具有功耗低、可靠性高、平滑调速等特点;可以由用户通过开关选择是否启用刹车功能;可存储记忆操纵杆中点位置,适用不同品牌的遥控设备;采用输入隔离电路,在驱动较大功率负载时,调速器和接收机可分开供电,可进一步提高抗干扰能力(如何设置在特殊应用中详述);一般应用时,由一组电源供电。
二 技术参数
1. 适用电压: 6--16V ( 5-13节的镍氢或2-4节锂
电池
组 )
2. 输出功率: 90W(采用12V电源测试)
3. PWM开关频率:20KHz
4. 静态工作电流: 24mA(采用12V电源,FUTABA R115F接收机测试)
5. 重量: 电路板40克 含外壳67克
6. 外形尺寸: 85mm x 50mm x 21mm ( 长x宽x高 )
三 内部结构介绍,如下图
1.红色两位开关(电路板中部靠左)
开关1: 中点位置设置开关,下方1:中点位置设置。
开关2:有无刹车功能选择开关,下方2:有刹车功能。
2.四芯接线柱(电路板右侧)
两侧接电源,上正下负,中间两芯接
电机
。
3. 电源开关引线(电路板右侧上部)
接电源开关,控制调速板电源的通断。
4.输入信号引线(电路板左侧上部)
插在接收机上,使接收机的信号能控制调速板。由上向下颜色分别为:黑色、红色、白色。按FUTABA色标。
5.指示灯(电路板左侧上部)
指示电机的工作状态,红色表示正转,绿色表示反转,熄灭表示停止。
6.固定孔(电路板四角)
固定电路板的安装孔,孔径2.5毫米。
您对本调速器有何建议和意见请告诉我。
联系人:徐庆宇
电 话:023-60674664
传机真:023-63634657
Email:
xqy58692@sohu.com

网友A:
这车我也有

网友B:
体积有点大,报价

网友C:
有兴趣报个价。

网友D:
不错哦`请报价~~

楼主:
一套人民币260元,含外壳和信号线(接接收机),购买时还将付送电路原理图(sch),购买的朋友不用担心使用不当损坏后的维修问题,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在网上教你维修,或是寄给我,只收材料费和寄费(只要电路板没有烧坏).
以下为开发过程中的部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