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玩JABO

楼主(2005-03-29):
潜水书日,最后决定买JABO2。

在5IMX网上定购了JABO2普及版和一些配件,星期五在线支付,快件运输,原以为下星期一二应该能收到,没想到星期六快件就告诉我货到了,惊讶居然这么快,星期六我在外地,让他们星期一送货。

星期一收到货,打开一看,没想到上面零配件那么小,看似弱不禁风的样子,看图片以为V头很大,原来就是一点点东西,要那么贵,郁闷啊~。先把电池充好,在办公室不方便玩,下班带回家,接上电源照着说明书就启动了,开始不敢加大油门,试了几下,加了一把大油门了,我靠,居然飞起来了,10几厘米,开心,家里东西多,怕碰坏了,赶紧减油门停下来。后来再试几下,发现主马达转几秒就停止了,纳闷的很,以为是动力电池没电了,可是刚充满没玩几下,不可能耗尽,琢磨了一会,后来把发射机电池换了新的就好了,还以为是机机问题。

之后开始装G2,G2能在XP下运行,我的电脑没有串口有打印口,白天花了5元买了一个串口转打印机口的,结果没用,就是不能识别遥控器,弄了两个小时都没搞好,那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下,JABO普及型的振华遥控器能不能玩G2,怎么搞?

G2没玩起来,就开始改装机机,换V头,PE桨,小心的把东西拆下,估计要是力气大点,不小心很容易弄断东西。换好后又试飞了几下,发现双桨了,震动厉害,蛙跳,再换上塑料桨试,仍旧震动厉害,蛙跳,油门加到最大也飞不起来了,郁闷无比。

明天继续试

网友:
振华的遥控器是pcm的 所以没法用g2
慢慢练吧~

网友:
振华的可以用ppjoy来模拟成手柄,g2可以用手柄
jabo的塑料件看起来真是弱不经风。。。

楼主:
另外弱弱的问一句: 如果副翼起飞前带有倾角(两边倾角一样)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你说的是平衡翼吧?带点攻角也能飞,没什么大影响,两边只要一样就行,攻角别超过5度。

楼主:
刚才第二次试飞,换回PE桨,调整好桨片平衡,加油,升了半米高,左漂移,快要碰到墙壁了,赶紧降火,掉下来的时候还是打缺了一点桨尖,无甚大碍。接着装了训练架又飞了几下,换了新电池,每次都能飞起来,就是左漂移严重,每次一离地就要注意降油了,客地方太小,怕撞了东西。期待室外的爽飞。

问:左漂移的情况怎样打陀,或者怎样调发射机微调?

网友:
你买拉?还真快啊!期待你早日上短片阿!

网友:
振华遥控器可以用自带的串口线配合ppjoy玩G2
关于JABO的调整请翻看以前的老帖子,祝你早日使JABO摆脱地心引力!:)

楼主:
V头就是上面第二个图,详细介绍请看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1030820.htm
PE桨就是白色泡沫塑料做的,轻,便宜,打坏了不心疼:),介绍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40617a.htm

TO zt206,本来想等到上海展会时候买的,可是等不及要玩了,就赶紧买了,因为还要买配件,所以就干脆在5IMX一次性邮购,怕麻烦。昨天拍了几十秒短片,玩的不好,就不献丑了。等玩好了再拍片上传。

网友:
好啊好啊!等你的短片! 其实让大家看看飞不好时候的jabo也不错!比较真实!
你可以偷偷发给我!:)

楼主:
晚上找了一块空旷地飞,有回最高飞了一米多,方向陀没控制好,掉下来摔惨了,桨尖都打烂了,V旋翼头脱落,陀机卡住,回到家把V头拆下重新装好,用透明胶布把PE桨破裂折弯的地方缠起来,又调整了好长时间,还是有点双桨,幸好没有零件折断,否则后面几天就没的飞了,看来JABO还是很耐摔的,呵呵~~~

网友:
不错不错!听着都痒痒!哈哈!pe桨怎么样和塑料比

楼主:
PE桨轻,翼形好,便宜,打烂了不心痛,用胶带贴,烂到不能用就扔了,多订几幅留着换。
塑料桨飞了几次,没飞起来过,用的是原配电池,可能是当时电池电量不大了,动力不够。后来就一直用PE桨。
你也是初学吧,等你买了机机我们多交流,共同进步啊:)

楼主:
电脑没有串口,买了一个USB转串口的东东,50元,安装好后,生成一个COM口。
连接振华PCM-4CH遥控器,配合ppjpy就可以玩G2了,固定翼的好飞,直升机的有点难度。

网友:
Sampson  在 2005-3-31 08:19 PM 发表:

电脑没有串口,买了一个USB转串口的东东,50元,安装好后,生成一个COM口。
连接振华PCM-4CH遥控器,配合ppjpy就可以玩G2了,固定翼的好飞,直升机的有点难度。

哪里有买USB转串口的东东?楼主是不是在上海啊,我也是在上海。。。。

楼主:
我不在上海,在镇江,离上海不远。
你到太平洋数码广场或者美罗城买配件耗材的地方问问,肯定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