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拼合两段机翼,才发现我的AB胶会腐蚀KT……

楼主(2005-03-29):
NND我还弄了好多

看来不得不外部补强了

网友:
ab胶有的不一样的。。。

楼主:
是啊我忘了预先检测试
估计对强度影响不小。

网友:
猫,弄的怎么样了?这个星期休息日如晴天,要看你飞的喽!

网友:
如果不想重做,横向加固吧,不过还是重新做一个比较好
泡沫还是白乳胶伺候稳当,就是要很长时间才能干,大概2个星期:(

楼主:
赵栋  在 2005-3-29 09:10 发表:

猫,弄的怎么样了?这个星期休息日如晴天,要看你飞的喽!

飞得难看别怪我,我还是去南大门的草坪上割草玩。

楼主:
gyro  在 2005-3-29 09:15 发表:

如果不想重做,横向加固吧,不过还是重新做一个比较好
泡沫还是白乳胶伺候稳当,就是要很长时间才能干,大概2个星期:(

我本来用氯丁胶的,上反角接合的地方因为做不到完全合缝,所以想用AB胶,好接触完全一点,没想到……

重做实在太痛苦了,晚上回家再试试强度吧,由于那个位置还要安排电机架什么的,,所以本身就有一些能增强横向强度的结构

网友:
腐蚀了?
我用的万能胶也腐蚀了,不过不是很严重,一天后强度达到最大。
后来担心粘接处强度不够,在结合处上表面用kt板外层的不干胶补强,下表面用6mmkt对剖3mm补强,接缝处用6mm切宽和高都为3mm的长条蘸万能胶进行拼缝。现在强度没有问题了,一米的翼展手持着上反部分来回扇风没有丝毫问题。

[ Last edited by 小涛 on 2005-3-29 at 09:59 ]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以前我记得是强调过的,目前国内常用的AB胶叫“哥俩好”,和台湾朋友用的AB胶是不一样的,他们那是环氧树脂的。

网友:
割草玩?城管不管你呀?哈哈

楼主:
万能胶会腐蚀早知道,不过AB胶的问题我忽略了。

晕眩

这东西越做越重了……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3-29 09:43 发表:

呵呵,这个问题以前我记得是强调过的,目前国内常用的AB胶叫“哥俩好”,和台湾朋友用的AB胶是不一样的,他们那是环氧树脂的。

我去买的时候店家说这种好一点……

另外还有504、914之类的,不知道会不会腐蚀。

楼主:
aimo  在 2005-3-29 09:44 发表:

用环氧树脂啊,固化后强度比原来泡沫高若干倍,而且环氧树脂固化收缩非常小

这里没有见过呢。

楼主:
赵栋  在 2005-3-29 09:45 发表:

割草玩?城管不管你呀?哈哈

城管才不来那里。

如果城管出现了就拿飞机撞!

楼主:
什么地方能买到的?
另外固化剂好像有不同的类型?

楼主:
太贵了……一已经在模型上扔了太多的钱……

网友:
AB胶和乳白胶按一定比例调好后就不会腐蚀KT板了。

楼主:
aimo  在 2005-3-29 10:24 发表:

同感,所以最近不做新机了,就去飞老机

我的小鸦原来准备退休了,因为尾管断后松动……不过新机开工后找到了松动的症结,又修好了……

楼主:
lzyuan2  在 2005-3-29 10:27 发表:

AB胶和乳白胶按一定比例调好后就不会腐蚀KT板了。

这样强度会降低吧?乳白胶有水份的,收缩率也会增大。

网友:
我试过,还不错,里面还加了一点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