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5-03-29):
本人不太懂遥控器,但发现很多遥控器都只配四个舵机,即使9通道的遥控器也只配4个舵机。但我需要控制7个舵机或者更多。
请问:有没有能控制7个舵机的遥控器?
您能告诉我,不胜感谢!

网友:
9通道的设备配4个舵机不等于就只能控制4个舵机!
7通道以上的接收机、发射机就可以控制7个舵机以上了。

[ Last edited by szc on 2005-3-29 at 11:17 ]

楼主:
好象通道还有比例和开关之分,我的理解是比例通道可以控制舵机,开关通道只能有开,关两种状态。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教。
另外,我的要求是7个舵机能分别的,单独的动作,但我看即使9通道设备也只有两个万向杆,控制四个舵机的运动正好,如何控制7个舵机?

网友:
如果用在其他地方的确有些不方便/

网友:
张平  在 2005-3-29 11:28 AM 发表:

好象通道还有比例和开关之分,我的理解是比例通道可以控制舵机,开关通道只能有开,关两种状态。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教。
另外,我的要求是7个舵机能分别的,单独的动作,但我看即使9通道设备也只有两个万 ...

对,开关通道是开和关,可以控制襟翼、起落架等。这些都占用通道。而一个通道控制一个甚至多个舵机的运动。

楼主,你还是举出实例来吧,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要不然你不知道我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说什么的。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现在制造一辆模型坦克,全金属结构,质量达到45KG,为了保证单位功率,我选择使用10CC的油动引擎。为此我设计了一个变速箱,这个变速箱有四个换挡拨叉,需要向四个方向分别运动,要四个舵机操纵;还有两个刹车杆,可以用一个舵机操纵;还有发动机油门要一个舵机操纵;还有炮塔旋转需要一个电调。能省的我都省了,总共要7个比例通道。
   听说开关通道可以改为比例通道,不知可行吗?

楼主:
我的变速箱之所以设计的这么复杂,是为了能更好的模拟真坦克所能做出的所有运动方式:
前进;后退;前进中左转向;前进中右转向;后退中左转向;后退中右转向;顺时针原地转向;逆时针原地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