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问一下翼龙换设备要不要连电调一起换

楼主(2005-03-29):
原装的设备感觉不太稳定,想买套4YF换上,由于本人是菜鸟未知如何换法(比如电调、舵机等要不要一起换掉)跪求指点

网友:
可以不换!

网友:
电调不换可能会关不上,换不换看你自己的了
接收机和发射机需要更换

楼主:
好!马上买个4YF换上

网友:
去买moto的4VF吧。。400块一收一发。
甘鬼便,吾买你就走宝了。。

网友:
gyro  在 2005-3-29 12:50 PM 发表:

电调不换可能会关不上,换不换看你自己的了
接收机和发射机需要更换

我的买来就从没关上过

网友:
网络害虫  在 2005-3-29 04:41 PM 发表:

我的买来就从没关上过

这个玩意非常奇怪,有的不用改造就可以关上,有的就不成,倒霉的是我的就是没办法关闭的,幸运的是天使同行那的是可以关上的,正好他不用,偶就拿过来用了

网友:
是啊,我的就可以关。不用换电调,等坏了的时候换个无刷的不是更好,多买几只浆,几组电池,电机480的也可以多买上一个,这是万无一失的飞行配置了!不会因为飞行事故而苦等配件。

网友:
aimo  在 2005-3-31 10:09 发表:

翼龙的电调关不上倒不怕,俺把遥控器里的微调给调了,可以关上了。但是发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没有电压过低保护,俺用锂聚啊,太危险了,坚决换掉,这个用sc电池跑小车也许行

请问:Li电没有电压过低保护会出现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