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有刷电调终于成功了

楼主(2005-03-29):
一 概述
本双向调速器核心采用PIC系列单片机、产品的内核程序系独立开发,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专用的MOSFET控制芯片和大功率MOSFET管。具有功耗低、可靠性高、平滑调速等特点;可以由用户通过开关选择是否启用刹车功能;可存储记忆操纵杆中点位置,适用不同品牌的遥控设备;采用输入隔离电路,在驱动较大功率负载时,调速器和接收机可分开供电,可进一步提高抗干扰能力(如何设置在特殊应用中详述);一般应用时,由一组电源供电。外观图如下。

二 技术参数
1.        适用电压:    6--16V ( 5-13节的镍氢或2-4节锂电池组 )
2.        输出功率:    90W(采用12V电源测试)
3.        PWM开关频率:20KHz
4.        静态工作电流: 24mA(采用12V电源,FUTABA R115F接收机测试)
5.        重量:         电路板40克  含外壳67克
6.        外形尺寸:     85mm x 50mm x 21mm ( 长x宽x高 )

三 内部结构介绍,如下图
1.        红色两位开关(电路板中部靠左)
开关1: 中点位置设置开关,下方1:中点位置设置。
开关2:有无刹车功能选择开关,下方2:有刹车功能。

2.        四芯接线柱(电路板右侧)
两侧接电源,上正下负,中间两芯接电机

3. 电源开关引线(电路板右侧上部)
接电源开关,控制调速板电源的通断。

4.        输入信号引线(电路板左侧上部)
插在接收机上,使接收机的信号能控制调速板。由上向下颜色分别为:黑色、红色、白色。按FUTABA色标。

5.        指示灯(电路板左侧上部)
指示电机的工作状态,红色表示正转,绿色表示反转,熄灭表示停止。

6.        固定孔(电路板四角)
固定电路板的安装孔,孔径2.5毫米。

您在使用中对本调速器有何建议和意见请告诉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联系人:徐庆宇
电  话:023-60674664
传  真:023-63634657
Email:  xqy58692@sohu.com

网友:
给大家报个价阿!好东西大家分享嘛!如果好我也来一个!

网友:
支持多少T啊! 報價!  支持!

网友:
楼主在电调版面也发了同样的帖~好像是260一个

楼主:
一套人民币260元,含外壳和信号线(接接收机),购买时还将付送电路原理图(sch),购买的朋友不用担心损坏后的维修问题,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在网上教你维修,或是寄给我,只收材料费和寄费(只要电路板没有烧坏).

楼主:
刚才在船模区发了一个帖子,现转过来

可能有的朋友有误解,电调不能只看电流,我也看到过有些电调把电流标到20A或更高,按我做电调的感受来说,达到20A或更高电流MOSFET管不加散热器绝对不可能.这样的指标有水分,那位朋友测试过?! 我在实验中,当电流加到8A时,2mm宽的电路板走线就烧断了.我这里有一个英国人乔治做的电调(无外加散热器),电流10A,用在机器人挑战赛上,驱动12V直流手电钻电机(独立的两套分别驱动左右轮),机器人重12.5公斤,速度可以达到10公里/小时. 他的电调PWM频率为16KHz,调制波步进为1us,加到MOSFET管门极的波形(距形波)漂亮的很,而价格是650元,我想,这至少比FUTABA同价位的电调好.  我做的这款电调PWM频率为20KHz,调制波步进为0.5us.只是乔治的软件某些方面比我目前的好,这一点是差距,不过我将不断升级软件,赶上和超过他应该没有问题.
我做电调在网上卖是想筹集一些资金,用在机器人开发上,这项的投入较大,我可不愿意饿着肚子搞开发.我报的价格很合理,相信模友应该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