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都用什么工具切割泡沫?

楼主(2005-03-29):
唉,我是用美工刀慢慢割,觉得效率太低,而且形状不好。

网友A:
有一个用电热丝的方法流传了很久了:就是用一节电炉丝接上安全电压的电源调到合适的温度就可以割了。

网友B(2005-10-02):
我用水射流啊,最厚可切割8m

网友C:
DIY CNC 切割泡沫
蓝猫 大大的 跟我来做CNC泡沫切割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1%26filter%3Ddigest
http://www.8linx.com/cnc/cnc.htm
www.foamlinx.com

网友D:
电热丝便宜
CNC效果好
您自个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