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50有问提找我

楼主(2005-03-29):
E-MAIL:cbch12@sohu.com

网友A:
您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网友B:
就是啊。在你那里卖能便宜点吗?

楼主:
原则上讲我不会给你门提供配件,只负责维修和解决问题,

网友C:
KA50和第二代小神蜓5#相比:
做工哪个精细?
操纵控制哪个稳当?
哪个经摔?

楼主:
KA50比第二代小神蜓5#经摔,至由外观就要看消费者的审美观是怎样的

楼主:
是断了还是缺了,最重要的是打舵要柔和一点

网友D:
俄罗斯卡50真机就有因为有做高速机动动作造成上下两层桨叶撞击造成坠毁的先例。

网友E:
请问,5#-2机怎么校正陀螺效应?
我的5#-2在升降、副翼操纵下其运动方向总是偏了约逆时针45度,不知如何调整?
机身上有两个微调,一个是转向的灵敏调节,另外一个是调节升降、副翼舵机共同动作,使倾斜盘在10点半与4点半钟的方向运动,不知是否与这个有关?怎么调整??

网友A:
共轴小子,弄个专门版面吧,不然K50热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