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无刷不转,求教!

楼主(2005-03-29):
拆了个cd无刷,绕线很细,圈数也很多,星型接发,直接接上电调,电机发出清脆的“滴-滴-滴-”的叫声,可就是转不起来,这是什么原因阿?用8.4v镍氢1050mah,ele17A普及无刷电调。

楼主:
没有重新绕,想看看本身的力道。关键是想知道为什么不转?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3-29 at 23:06 ]

网友:
aimo  在 2005-3-30 09:39 AM 发表:

有感和无感的绕线方式不一样

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9极有无感绕发都一样!
6极CD最麻烦!
“滴-滴-滴-”没搞懂是什么意思???(没用过ele17A)
在说仔细些.

楼主:
不是电调设置的那种声音,是类似于外转子无刷刚开始转动时发出的很清脆的那种声音,油门推杆一直响,可就是不转。

网友:
线间短路或断路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3-30 01:05 PM 发表:

不是电调设置的那种声音,是类似于外转子无刷刚开始转动时发出的很清脆的那种声音,油门推杆一直响,可就是不转。

是不是象打火花一样的声音?
我绕6极定子,线没绕对就是这样,只会有打火花的声音,不会转(电机基本没反映).
从绕线,绕好用表测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仔细检查磁铁极性.

网友:
注意每组线圈的进出方向,不要搞错!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5-3-30 13:39 发表:

是不是象打火花一样的声音?
我绕6极定子,线没绕对就是这样,只会有打火花的声音,不会转(电机基本没反映).
从绕线,绕好用表测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仔细检查磁铁极性.

不像打火花的声音,很好听,有点像电调设置时的声音,比那个清脆,好像金属敲击,一直响,每个声音的间隔也一样。

楼主:
我真粗心,才发现是6级的。又看了原来的老帖子,现象就是那种来回摆动但不转的,同时电机发出很清脆的声音。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4-3 at 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