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知道gws EDF64的怎么拆开吗?

楼主(2005-03-29):
想将原先作的涵道扇飞翼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t&sid=7B45nvtM改成无刷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叶片拆下来,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不好拆。你先懂看包装盒上的装配图。然后用内六角扳手穿过风扇外壳上的小孔,再从风扇裙边的半圆形缺口进去,松开里面的固定螺钉。这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就麻烦大了。因为铝制的风扇转接头与电动机轴很可能是采用过盈配合,很难把连接头和电动机轴分离。因为这个原因,我在拆卸的时候,为了保全风扇,把电动机牺牲掉了。然后换上了内转子无刷电机

网友:
干嘛拆?64的18元一个,75的20元,买一个多方便!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5-3-30 at 16:28 ]

网友:
wxyyz  在 2005-3-30 04:27 PM 发表:

干嘛拆?64的18元一个,75的20元,买一个多方便!

哪里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