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后推机推力线的问题

楼主(2005-03-29):
后推机的推力线,应该是上图还是下图所示的样子呢?

楼主:
类似翼龙那样的,用7寸桨。

影响就算不大,应该也是有吧?开不同动力时候飞行轨迹就会不一样了。

楼主:
aimo  在 2005-3-30 09:43 发表:

我试验了一下,好像是下面的。不过如果用高速桨,反扭就很小,基本不用考虑推力角,难道你要用减速吗

如果如下面那样的,不是有一个使飞机围绕重心左旋的力矩了吗?

网友:
似乎是上面那个,我的现在和下面的那个差不多,但还是左旋

楼主:
来个权威的解释啊~~

网友:
嗯,咱们来想想翼龙的,桨是左旋桨,那么机身就要相应的右旋,为了抵消这个力,所以就要向推力应该是稍微偏向右上方的,那就是电机需要稍微的左偏,下推,是不是这个理儿?

楼主:
我一只想不出一个清晰的解释来……

网友:
上面:三将军犯迷糊,打一事件

网友:
从火鸟403后推桨和风神滑翔机的马达安装看,马达的后推线是直的,没有向左右偏转的,只是稍微向下了一些.

楼主:
那实际使用中动力飞行有没有偏向呢?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30 02:39 PM 发表:

那实际使用中动力飞行有没有偏向呢?

直驱小桨就没必要了.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5-3-30 15:28 发表:

直驱小桨就没必要了.

就是翼龙这种等级的机子,7×3桨。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30 03:31 PM 发表:

就是翼龙这种等级的机子,7×3桨。

不用了,正着装就可以了.

网友:
桨的旋转作用,可以使机身偏转

机身的偏转带来方向的变化

如此抵消便可

网友:
楼上的理解有一些错误,应该推力线通过重心右边,推力线形成向左的力矩 M=F*L,就能抵消向右的飞行方向,图如下

网友:
"三子"得对.厉害呀!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不过其实普通桨反装后推的飞机一样是向左滚的,按照三子的图左右翻转就是了。

网友:
大家共同交流

网友: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