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第一次做的ECO.

楼主(2005-03-29):
搞定,第一次做的ECO.
条件有限,做工不是很精细,但都能很好的发挥作用.担心的就是9.6V的
电池
会不会重.明天做漆,正在想做什么颜色(提点建议嘛),我想弄点什么贴花在上面,正在找个合适的什么水贴纸.等做好漆和下水了再来点图.高手们看看有什么改进的地方我好及时改,要不睡在水底就麻烦了还有就是你们电调和接收器以及电池是怎么固定的呢?
里面:电容好大哦呵呵,难得跑电子市场了,随便找的大号的
侧面,轴角会不会大?舵面会不会小?

网友A:
感觉 轴系的倾角大了
说错了别打我...... 跑起来看吧

网友B:
喷绿色吧
你的桨自己做的么 看起来很不错 送我一个吧 呵呵

网友B:
电池 试试就知道重不重了嘛 我的电机是改过磁钢的

网友C:
轴系的倾角是大了点,电机(改磁钢)和水套好象是我给你做的吧,还有电池
[ Last edited by qq1962129 on 2005-3-30 at 12:35 ]

网友D:
可以用大点桨,下水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电容用104就好了 桨的话 我的经验多大都不过分 我用40*1.6都没能把电机功率完全发挥

网友E:
怎么那么像LCJ的船?

网友F:
桨太靠前了~桨轴得角度比我的还要大~~~会飞出水面失速的~~

楼主:
角度好象没照片上那么大,我船没放平照的大楷有20度的样子,浆离船尾有11CM的样子,远了吗?FX说的失速情况,船会沉吗?舵是铜的
浆是C仔的塑料浆,我只不过涂了层田宫的银漆,舵也涂了的,所以看上去象金属浆``呵呵``
放在水里看了下吃水线,发现和船衔完全平行了,这样会不会重哦``

网友G:
既然不欢迎我发录像,删我的帖,只好把这里也改了
[ Last edited by pz197361 on 2005-4-3 at 21:24 ]

网友H:
各位大哥你们的ECO是什么材料做的??是怎么做的,能把你们做船的过程发我吗?我的邮箱:
liaojunhui1990@163.com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玻璃钢的吧?

楼主:
pz197361的船跑起来很快啊```你用的是什么电机 多少V的电池??
我的轴角就是比你大得多,可能跑起来头会抬得很高,但我用的9。6V电池 很重 应该不会失速喃`

网友G:
普通的电机和8.4V的电池
[ Last edited by pz197361 on 2005-4-3 at 21:05 ]

网友I:
遥控器材记得要防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