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轴套的问题

楼主(2005-03-29):
管子两头的小筒,你们都用的什么东西做???

网友:
轴瓦
有条件的话用车床车
没有条件的话可以用单车的钢丝头焊在管子两头来用
还可以把铜管两头敲小后用钻头扩到需要的尺寸来用。

楼主:
谢谢```启发很大````

网友:
老贾  在 2005-3-30 00:25 发表:

轴瓦
有条件的话用车床车
没有条件的话可以用单车的钢丝头焊在管子两头来用
还可以把铜管两头敲小后用钻头扩到需要的尺寸来用。

贾老师,您说的用单车的钢丝头焊在管子两头是什么意思???谢谢^_^

网友:
你说说你要做什么吧.

网友:
fangyu82528  在 2005-3-30 08:06 PM 发表:

贾老师,您说的用单车的钢丝头焊在管子两头是什么意思???谢谢^_^

单车钢丝头一般是铜做的,可以用来代替轴瓦。

楼主:
铜做的?老贾 你说的钢丝头是哪部分啊```

网友:
dannyzdzd  在 2005-3-31 10:48 PM 发表:

铜做的?老贾 你说的钢丝头是哪部分啊```

就是在单车钢圈上固定钢丝的那个东西。

楼主:
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一个圆柱体上面一个大圆然后上面有个孔,装在钢圈上固定钢丝的那个东东,但是我记得好象里面是有丝口线啊```好久没骑过自行车了,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好象有丝口的``怎么把丝口去掉,电钻??

网友:
对!用电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