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精度0.1级螺距规诞生

楼主(2005-03-30):
[ Last edited by ljl on 2005-3-30 at 17:43 ]

楼主:
一般的螺距规测量读数最小单位都是 度
我做的可以精确到0.1度(精度还可提高.可惜我的手分不了那么细)

楼主:
它由动刻度盘,定刻度盘组成

[ Last edited by ljl on 2005-3-30 at 17:36 ]

楼主:
将49度等分十份,即每格4.9度(当然也可以从0,左右各分4.9度.十格,这样方便读数,但扇面角度太大.也就是98度)
所以我改为左右各5格,当0.5度.读数时左.右第五格线都与定盘某一刻度线对齐.当读数为0.6  0.7......0.9度时,刚好对应左.右的第2  3.....4条刻度线.与定盘某刻度线对齐.

[ Last edited by ljl on 2005-3-30 at 17:38 ]

楼主:
这样做也可以!

楼主:
累了!
歇一会,再把卡桨V槽滑块做出来就OK

网友:
厉害啊~~不过好象现在还用不到这么细的螺距规吧~~呵呵

网友:
小轴承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
rcstar  在 2005-3-30 08:39 PM 发表:

小轴承是什么规格的?

2*6*2

网友:
ljl  在 2005-3-30 05:54 PM 发表:

累了!
歇一会,再把卡桨V槽滑块做出来就OK

快快

网友:
好我也DIY一个JS可以要生气了

网友:
好东西。便宜做也很方便。支持。顶起来。

网友:
兄弟的装备不错,顶

网友:
量的时候,水平线怎么保证啊,还是靠目视吗?

网友(2005-12-29):
量的时候是不是要保证这个的垂直度阿
引用 楼主:
将49度等分十份,即每格4.9度(当然也可以从0,左右各分4.9度.十格,这样方便读数,但扇面角度太大.也就是98度)
所以我改为左右各5格,当0.5度.读数时左.右第五格线都与定盘某一刻度线对齐.当读数为0.6  0.7......0.9度 ...

网友:
支持diy,不过反过来说实话,根本没有必要这么精确,因为你的测量标准还是依赖目视,再精确的东西在目视标准下本来误差就很大的,还不如想想如果提高测量手段比较好,比如加装激光或者其他机械的东西什么的,这样精确的数据才有用

网友A:
首先支持原创!然后说我的看法,1、旋翼头虚位算比较大的,没必要那么精确!2、自己做的东西,孔的位置是否足够精确?值得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