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达的扭力!

楼主(2005-03-30):
请问一下要是想增大马达的扭力和加快转速要在哪些方面改进呢?

网友A:
换磁铁,换线,调进角.

网友B:
有刷还是无刷?反正扭力和转速是一对矛盾,同样的磁钢下,二者不可兼德,只有换磁钢

楼主:
那请问一下马达的各各零件都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啊!我是新人所以不知道专业语!

网友A:
你问的到底是什么电机??
现在的电机有有刷和无刷两种?

网友C:
楼主找个四驱马达先拆开瞧瞧不就知道了么?四驱的是有刷,电脑CPU和显卡散热风扇是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