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5#用哪个牌子的舵机好

楼主(2005-03-30):
请问各位高手哪个可以告诉小弟35# 用哪个牌子的
舵机
性价比高

网友A:
用401,240太浪费,zoom的就够了,但尽量电机远一点,我装在机头的。最好不要用锁定模式,
锁定模式怎么调都不稳定……

网友B:
是舵机哦,哈哈,不是陀螺仪。
HS55不错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