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哪里有制作玻璃钢制品的地方

楼主(2005-03-30):
武汉的模友们:
武汉哪里有制作玻璃钢制品的地方呀?

网友:
可以知道你想做玻璃钢的什么东西?

网友:
我是武汉的。我知道那里有做的。

楼主:
乱七八糟  在 2005-3-31 04:59 PM 发表:

可以知道你想做玻璃钢的什么东西?

我想用玻璃钢做条大船
能游的,不讲究速度!

网友:
我家里躺着一条一米六的船!!!

网友:
我见过了,够大的游艇。

网友(2005-05-05):
做玻璃钢船体其实不难的,我就自己做过。可以用泡沫塑料(主要考虑比较好加工,当然其它的,只要方便找到,又容易加工的材料都可以的)做模,当然还是要用卡纸做剖面肋板校对,模子的表面最好打点蜡(到时候好脱模),然后用裁成小片(大概30MM*30MM就可以了,而且不需要很整齐,随便裁都可以)的玻璃纸用胶水(粘橡胶的那种胶水都可以)往模子上贴,第一层要特别仔细(因为模子表面有腊,不太好固定),每张玻璃纸之间一定要帖实了,然后等它干透(视胶水的情况而定,注意一定是在阴凉的地方凉干,千万不要加热,否则很容易变形的),再帖第二层,依次帖10~20层左右(视你需要的船体厚度而定,1米以上的船体建议多帖点),等整个船体完全干透,再用砂纸仔细打磨(先用粗的,再用细的,最后用抛光纸砂),经过几次打磨后,再在船体上刷几遍腻子(一般的五金店都有卖的),刷一遍,等它干透了,用砂纸打磨,依次经过几次后,再刷上防水底漆(有条件的也可以蒙一层热缩膜,既防水,又光滑),最后取出模子,用锉刀砂纸休整好甲板线,一个比较精确的玻璃钢船体就基本完工了,实际效果相当结实的,不过大比例的,还是建议在里面加衬板等加强!说得比较简单,要动工的建议还多查一下相关资料,关键是要有耐心,一定要等每层干透再进行下一层!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启发和参考,呵呵!:)

网友:
pys790531  在 2005-5-5 13:13 发表:

做玻璃钢船体其实不难的,我就自己做过。可以用泡沫塑料(主要考虑比较好加工,当然其它的,只要方便找到,又容易加工的材料都可以的)做模,当然还是要用卡纸做剖面肋板校对,模子的表面最好打点蜡(到时候好脱模 ...

对你的功力表示佩服!!!

需要你说的那样麻烦吗?你不说还好,说了谁还敢做你做那种玩意啊?!

玻璃纸做的船体就是玻璃钢吗?

网友:
楼上的说得没错,现在肯定是不那样做咯!我说的是原来自己做的(80年代吧,呵呵!主要是当时经济条件有限,而且那时外面也几乎没有直接加工的地方),当时也是别人教我的,这个方法关键是在粘合的胶水上,当时最理想的材料是环氧树脂,但是太贵了,所以就用了一些相对便宜的胶水代替(是自己配的,反正也是香蕉水之类的东西,具体成分也记不清楚了,其实也不便宜),可能是当时要求不高吧,再说了,那个时候能做个这样的壳体出来也还算不错的!
现在看来的确是很简陋,也很麻烦,让楼主见笑了!其实我把它写在这里也只是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启发或是参考而已,现在的制作工艺肯定比它好得多!呵呵!

网友:
我是武汉的,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