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S56发动机的请进来一下,指导我一下:)

楼主(2005-03-30):
用TS56
发动机
的请进来一下,指导我一下[:E]
请问各位老大,你们的TS56发动机一般大油针多少圈、小油针多少圈为怡?
谢谢呀。
我的详情:
TS56发动机
TOP15%油
OS 8#火头
40 3D板机
APC 12*6桨

网友A: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大油针在2.75-3.25之间,小油针在3-4之间

楼主:
不是吧,这么夸张?

网友A:
我也决得夸张,但其实并不是很蚝油,我用240cc的油箱在地面最大油门可以有30分钟多一些

楼主:
可能我调得比较富油,我的邮箱是190ML的,加到170毫升满,全油门可能10分钟都不行

网友B:
我用四冲65也是飞40 3D板机
APC 12*6桨,190CC的油箱也能飞15左右几分钟

楼主:
谢谢关心!我的TS 56发动机已经调好了。
大油针:2+1/4圈,小油针:3圈
一次就调整就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