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直的起飞

楼主(2005-03-30):
我的小电直在起飞的时候.要打右陀.尾机转速很高以后.在原地快速旋转才可以起飞.在录象里他们起飞都是直上直下的啊!这是为什么?要调陀螺仪吗?是PG-03的调那个.怎么调啊?

网友:
雷鸟的PG-03陀螺仪的调整,论坛里面有专门的帖子,你可以搜索一下,不难找的。

楼主:
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
我帮你找到了“天上的鱼”模友的文章,摘录如下,我按照这个方法调整的,很好。但是要经常调,觉得尾巴不稳就要调。

雷鸟的PG-03怎么调?

我的雷鸟陀螺仪PG-03也是仿造的,调整方法如下:
1、首先将GAIN电位器动触点调整至中间位置(中间可旋转的圆盘有一个直边,将其旋至左侧垂直位置);
2、将遥控器方向舵微调调至中间位置;
3、通电,用左手托住脚架(适当抓住,别飞跑了啊!),右手加油至最大转速的2/3左右,这时如感觉机头向左转,就用右手拿小起子将SETUP电位器顺时针调整,此时应能感觉到尾电机转速增加,调至左手感觉机身不再向左转了即可。反之,则按相反方向调整电位器。
4、可根据实际飞行感觉,调整GAIN电位器,将其逆时针旋转,感度增强(这与其外壳的符号刚好相反!!!),飞行的现象是机身方向较稳定,但调整过大时,尾部摆动剧烈(我个人感觉此时尾电机负荷较重,电流较大)。顺时针调整,感度减小,尾部摆动减小甚至消失,感觉尾电机工作较平稳。具体调至何处,依各人习惯而定。我个人建议不要调到尾部出现较大的摆动!
经过这样的调整后,尾电机的转速已经基本调好,再将飞机放到地上,加油,在飞机即将或者刚刚离地时,观察机身的转动方向,再调节遥控器上的方向微调,直至飞机起飞时机身不再有较快的偏转。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无论您怎样调整,都不可能调到飞行时机身方向一动不动,油门在不同大小时,机身可能会有一些方向上的改变,这就要靠您来调整了,当然这也是您展现水平的时候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呵呵,我的大将是自己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