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做了一对很好飞的JABO木桨

楼主(2005-03-30):
35#不能飞了,就取回PG-03飞JABO。

吸取上次所制木桨过窄(30MM),升力不足的教训(仅在放电前半段勉强能飞),将宽度放大到33MM,直径也加大至520MM,平凸翼型。制作过程也作了点合理化改进。

用界纸刀从3MM轻木上切出两片桨胚,用小天平称出各自重量,简单地用镊子找出重心,用笔记在确定作底的一面,以便磨削时心中有数。用笔在1/3处画一直线作为最高处参考,并描出翼尖、翼根形状及安装孔,削出外形。

取薄而较硬的胶片,打四个直径5MM的孔,然后剪出四小片用作桨夹。用502先将顶(凸)面两片粘上,然后开出安装孔,再粘上底面两片。直接用粗沙纸磨出翼型凸面。磨制中不时比较两片的重心重量。基本完成时用细沙纸仔细磨光。用卦口胶包贴桨根以外部分,形成光滑的桨面。用透明胶调好重心重量,可以装机试车了。用对掉桨的安装位置,旋翼头的安装位置,扭动旋翼头的方法将双桨减至最小。桨根厚了一点,会阻碍双孔连杆的运动,用了小一点的垫片,并适当切去一点胶,以留出足够的位置。

试飞啦!木桨发出呼呼的低频风声(有点象35#的),一下就升起来,很有劲的样子。在室内悬停觉得很飘,根据尾舵微调的位置,其阻力可能比塑料桨要略小一点。到球场上跑了几圈航线,觉得升降迅速,反应较快,容易控制,集合了塑料桨的动力足和PE桨的好控制的优点,比截短了的塑料桨还好控制,但不如它稳定。下起了毛毛细雨,又回到室内悬停,感觉飞行时间蛮长。

网友:
强列要求上图

楼主:
用沙纸磨一块木片还用得着上图?用不着说精度什么的。我也没有相机,要命

楼主:
进一步的飞行表明,这是一对集良好性能与明显缺陷于一身的大桨。在小场地随意飞行中良好的受控反应,充沛的动力,是很让人满意的。但可能过于轻(两桨总重不到11克),显得非常的飘,对头悬停接机比较花工夫,成功率不高

网友:
zcyjq  在 2005-3-31 05:55 PM 发表:

进一步的飞行表明,这是一对集良好性能与明显缺陷于一身的大桨。在小场地随意飞行中良好的受控反应,充沛的动力,是很让人满意的。但可能过于轻(两桨总重不到11克),显得非常的飘,对头悬停接机比较花工夫,成功 ...

自己做的木浆不到11克。有怎么厉害。看看一副pe浆多重。。。。。。。。。。。。

楼主:
那么再请你称下3*33*250MM的轻木有多重
我的两块分别是3。7和4。6!
重了点是因为贴了封口胶
天阿,这么多人觉得我在信口开河!

网友:
不是怀疑。是大家都想学习。所以大家的问题多。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我也正在做木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