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调驼螺仪吗??

楼主(2005-03-30):
今天又买一雷鸟(特价品)回家试机,油门一推,尾
电机
狂转,主电机微转。
谁曾遇此问题,求解决方法。从我想象中的生产流程分析怀疑是发射机接错线,
两驼机正常,但不知是否和驼螺仪的调整有关。准备拆机分析。

网友A:
可以拆开陀螺仪的盖子,慢慢调整陀螺仪指示灯下面的那个电位器。注意在调整前要把遥控器上尾桨的微调置中。调节这个电位器时,如果觉得尾巴顺时针旋转,就逆时针旋转这个电位器,试试看吧。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不过我还是要先测试一下发射与接收的各个通道是否一一对应才作下一步的行动,因为我觉得陀螺仪这东西应该在出厂时已调得差不多,我一推油门尾马达先转,主电机基本是不转的,我就怀疑是升降和方向两通道对换了。

楼主:
正常了!我把GAIN和SETUP两个电位器都调了才行。

网友B:
跟我说说GAIN和SETUP都是调什么的啊?

楼主: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两个是设置什么功能的,反正我把两个都逆时针调了,只调SERUP时不行。(我猜GAIN可能是调灵敏度,SETUP可能是调中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