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呢,大家的VK电池能冲到1600吗?

楼主(2005-03-30):
我每次只能到980哦,我现在不知道是
充电器
问题还是我的VK
电池
问题

网友A:
先放电到9V然后再充,若还是这个容量的话。你的电池就肯定有问题! 如果没放电就充,有时不一定会充到1600的!

楼主:
我的充电器无法设置放电到9V,不能设置离电池放电截止电压

网友B:
我的vk电池基本上每次都是充到1600或着多一点的。

楼主:
我后来发现是我的输入电源有问题,买了一个25A 13V的开关电源,就可以充到1500左右了

网友C:
充1600没问题,你有把电放完吗?

楼主:
楼上的,MS700 的配件价格整理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