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赐教呀,谢谢拉,模友们

楼主(2005-03-30):
(1)、亚托180元的那种
电池
,冲完电后刚用上,推到最大油门的时候,会间歇性的停一下,为什么?
(2)、定速的亚托的35G是不是定速就是不论你的电池还有多少电,他都给到你这个速度?还是什么?

网友A:
我的也一样啦!那是电池放电不足,电调低压保护了。那种电池确实不好用,我的两块已经挂掉一块了

网友B:
1.那种锂离子电池放电能力的却不怎么样,不过也要检查一下你的最大电流是否超出正常范围,否则好电池也会给操坏.
2。定速功能应该是在某个范围内,检测到转速下降,自动补偿电流维持转速,当然也需要电池能够承受~

网友A:
那种电池需要预热 热起来才好用 我的就是冬天室外飞的时候 没热起来然后推油门过放电了。后来才知道要预热

楼主:
请问怎么预热,要到多少的温度,谢谢

网友A:
就是低速先运转2分钟左右

楼主:
ok,谢谢,两位能不能介绍一款测电流的钩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