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3-30):
提示:

网友A:
1、10C是指每单伏特电压10倍的电容量放电
如果你的电池是1600MAH、11。1V
那你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就是10*1600*11。1
2、并不是无刷电机一定要用10V锂电
用多少V的锂电主要是看你电机和电调所能承受的电压
锂电和镍氢的最大区别是重量轻
这多出来的分量对小电直来说很重了
在电机和电调能承受的范围里面
电压和转速是成正比的
所以电压高了也就相对稳定了

网友B:
在请教下10*1600*11。1 那不是202A 那太牛了吧

网友C:
“C”是电容量的意思,不是单指电池的,像电容器的电容量也用“C”来表示的。
这里“C”是指电池的容量。10C就是能以10倍于电池容量的电流放电。1600MA/H容量的电池,不管电压是多高,他的最大放电电流就是1600MA*10=16000MA=16A。这个最大放电电流与电池组的电压没有关系的。

网友D:
楼上的解释对头 再乘了电压就是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