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全新的小旋风怎么了??

楼主(2005-03-31):
用的都是原配的设备 电调 电池 动力组 飞30秒左右就自动停机(有舵面)每次都这样。听说好像电池 电调都不行???

[ Last edited by 5ifly on 2005-3-31 at 00:38 ]

网友:
可能是电池问题!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5ifly  在 2005-3-31 12:20 AM 发表:

用的都是原配的设备 电调 电池 动力组 飞30秒左右就自动停机(有舵面)每次都这样。听说好像电池 电调都不行???

先重新换一组电池试下,如不行那就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似乎是电池自动保护了吧?

网友:
不是的,是电调的断电保护电压过高。所以电池的电量还没有放完就自动断电了。当然,电池的性能不好。压降太大了。但是你换个电调就可以了。因为电池虽然不是很好,但是用在小旋风还是可以的,再者换电池的成本也高些。我推荐ESC20,ETS20。ETS20可以和折翼的天使买。340左右一个。这2个都是使用4410一类的微型FET的,体积,重量都很小。

网友:
5ifly  在 2005-3-31 12:20 AM 发表:

用的都是原配的设备 电调 电池 动力组 飞30秒左右就自动停机(有舵面)每次都这样。听说好像电池 电调都不行???

呵呵!!怎么不翻翻以前的帖子?小旋风原配的所有电子设备全是超垃圾。电调、电池、电机全扔吧,你会发现扔掉垃圾会给你省不少钱的!

楼主:
ha_00099  在 2005-4-1 10:17 AM 发表:

因该是电池的问题!

小旋风原配电池有人这么试过吗??手头配了两块原配的电池,如果是放电特性差, 那么两块并联呢??原理上应该增加电流的输出,不知充电会出问题吗??

网友:
我认为还是电池问题,电池放电不足、或者电调断电保护。

网友:
建议买东西还是征求下老鸟的意见比较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