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恒龙虎式坦克的全过程50张图(小猫小心)_3年后更新,100图5视频

楼主(2005-03-31):
第一次改造,时间:2005年3月。通过改造将恒龙虎一从玩具转变为了模型。主要改造内容是比例遥控的改造。
下面是改造过程: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第一次改造结束。

第二次改造,时间:2007年6月。第二次改造的的重点在行走机构上,总觉得原来的行走部分的结构很弱,没有轴承,固定也不牢靠,虚位大,履带少一节,原来的塑料履带就是加上一节也没有用,因为太轻,走的时候老是掉!
下面是改造过程: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第二次改造结束。

第三次改造,时间:2008年3月。对老虎的底盘做了进一步改造,使老虎底盘半金属化,耐操性有了质的飞跃。在改善机械机构的同时,为了老虎能更真实,花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和金钱去研制声光电路,实现老虎的声光仿真。通过第三集改造后的老虎不但操控精准,而且声光兼备,玩起来更有乐趣!通过自己劳动,和无数次的失败后得来的成果,玩起来格外开心,有成就感!通过这次改造可以说老虎有了质的升华。通过三次改造最终的老虎和原来的恒龙一代虎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第三次改造结束。

视频:
2008年5月3日,由于原来帖子里的图片看不到了,我想是由于时间已经3年了,图片从服务器上删除了,为了使一些想看此帖的人看到原来的内容,今天花了2个小时重新整理上传图片。

声光电路改良后的效果
数码相机录的,效果不好,实际音效比这个视频要好得多
恒龙虎一

080712,M26坦克音效:因为没有M26坦克,所以用虎式坦克来演示音效

080717,虎式坦克发动机音效变化处理
注意看油门杆,履带速度,和发动机声音变化间的关系,呵呵。

M26坦克发动机音效变化处理
注意看油门杆,履带速度,和发动机声音变化间的关系,呵呵。

可用普通的四通道遥控器实现控制10项内容:

1).坦克启动,伴有坦克发动音效

2).坦克行走混控,可以进行两通道的混控,行走时根据速度不同伴有音效变化
3).坦克熄火,伴有发动机熄火音效

4).坦克炮塔左右控制,同时伴有转动音效

5).坦克炮管上下控制

6).遥控车前灯开关

7).遥控车尾灯开关

8).机关枪控制(伴有机枪音效(MG34机枪)和光的效果)

9).开炮控制(可以驱动开炮电机发射BB弹,开炮伴有炮声同时坦克有后坐力效果)

10).遥控激光瞄zhun器开关,可控制激光笔进行开炮辅助瞄准

网友:
好啊!,改的不错。坚决支持!
还有你的双向电调具体在哪买的?价格如何?

[ Last edited by sy6831 on 2005-3-31 at 15:22 ]

网友:
多谢分享!
贴图中少了第4,47号图,是漏了吗,请补上吧

楼主:
4,47号图没有漏,是因为我觉得有些重复就没有贴出来。sy6831,关于20a电调的事情请看‘改造恒龙虎式坦克’的帖子。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烧的厉害哈

网友:
楼主好强啊~~
很厉害的说~~

网友:
问题,电变的输出 电压 是 7.2V 能用在 炮台、炮头、发射的小马达上吗?!

还有 你是怎样控制左右覆带行走的 有用混控 联动吗?!

[ Last edited by cdhyob on 2005-4-12 at 17:30 ]

楼主:
cdhyob  在 2005-4-12 05:11 PM 发表:

问题,电变的输出 电压 是 7.2V 能用在 炮台、炮头、发射的小马达上吗?!

还有 你是怎样控制左右覆带行走的 有用混控 联动吗?!

电调用在小马达上没有问题。
用3810油门和螺距的联动在加上两个混控功能就都搞定啦

网友:
TigerI  在 2005-4-13 12:01 发表:

电调用在小马达上没有问题。
用3810油门和螺距的联动在加上两个混控功能就都搞定啦

谢谢你的回复。
如果电调这个没问题就好了。

但怎么没看见你装3810油门和螺距的联动呢 是不是你的 jr 遥控支持 混控,另外 联动和混控是不是同一意思?!

另外 请问下 我要改 虎1 是买 混和联动器好 还是买一个 有混控功能的 遥控呢。谢谢!

[ Last edited by cdhyob on 2005-4-13 at 14:22 ]

楼主:
3810是用来飞制胜机的8通遥控器,本身油门和螺距这两个通道是联动的,即推油门时,油门和螺距都同时有输出,其实就是一个混控,只是本身就带的混控。另外3810还有三个混控设置功能,可以让你设置三组任意通道直接的混控关系。

有条件就买一个好的遥控设备,我飞直升机所以有3810,如果你要单纯为了改虎1买个3810就不太值了,一个3810要3千左右,是虎1的十倍。

网友:
不错,请问该坦克北京哪里有卖?

网友:
TigerI  在 2005-4-14 12:11 发表:

3810是用来飞制胜机的8通遥控器,本身油门和螺距这两个通道是联动的,即推油门时,油门和螺距都同时有输出,其实就是一个混控,只是本身就带的混控。另外3810还有三个混控设置功能,可以让你设置三组任意通道直接 ...

冲浪那边现在只有 50A 的电调了 你觉得换到 tiger 1 上 适合吗 会不会烧马达

网友:
遥控器 只能找到 e_sky 的 六通遥控 TigerI 你觉得适合吗?

楼主:
cdhyob  在 2005-4-16 07:44 PM 发表:

冲浪那边现在只有 50A 的电调了 你觉得换到 tiger 1 上 适合吗 会不会烧马达

我觉得50A的电调用在炮塔和炮管电机上有些浪费,20A就足够了,但是应该不会烧马达,因为马达的最大电流是马达自身控制的和电调无关。Esky的遥控没有用过,所以也没有什么概念。

网友:
感谢ing。现在不断准备,希望5。1能开工

楼主:
cdhyob  在 2005-4-18 09:29 AM 发表:

感谢ing。现在不断准备,希望5。1能开工

祝你顺利。

网友:
TigerI  在 2005-4-18 11:56 发表:

祝你顺利。

哦 对了 麻烦描述一下 你的遥控是怎么设置通道的,一共用了多少同,分别应用在遥控那个地方。thx

网友:
感谢你的贡献 !啊!!

感谢 !

网友:
cdhyob  在 2005-4-18 09:29 发表:

感谢ing。现在不断准备,希望5。1能开工

实在不好意思了,到最后有些问题要问你,在这里说不清楚,能否在空余时间加我的QQ:665035
想再跟你请教一下,麻烦你了。

网友:
我觉得 炮台的 转动 和 炮管的 升降 可以用 陀机来做,这样一来可以降低成本和用电量。

楼主:
cdhyob  在 2005-4-18 01:29 PM 发表:

哦 对了 麻烦描述一下 你的遥控是怎么设置通道的,一共用了多少同,分别应用在遥控那个地方。thx

一共用了五个通道,分别是:1.油门、2.螺距,控制行走的左右电机的前进和后退;3.副翼,控制炮塔转向;4.尾桨,对油门和螺距两个通道进行混控控制转向;升降,控制炮管的升降;5.Aux2,控制激光瞄准和开炮。不知道你白不明白。这些通道都是直升机上名词。给你画个草图。

不好意思我没有qq只有popo。

网友:
你这么一说清楚很多了。 Aux2通道上的开关 分两向 要不就开瞄准 要么就开炮 不能同时进行,也不能瞄准和开炮都关掉吧,是不是这样。

网友(2005-05-21):
强贴,不顶不行啊

网友:
我最后面的辅助轮的轮轴处塑料被撞劈了怎么办?现在辅助轮已经无法安回原处了~并且现在坦克前进只有一侧转,又转也是一侧转,但是左传和倒车都没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主愿意转让你拆下来的粗糟的电路板不?

网友:
拖底  在 2005-5-23 15:26 发表:

我最后面的辅助轮的轮轴处塑料被撞劈了怎么办?现在辅助轮已经无法安回原处了~并且现在坦克前进只有一侧转,又转也是一侧转,但是左传和倒车都没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主愿意转让你拆下来的粗糟的电路板不?

你可以打电话 给恒龙 向他们邮购配件

楼主:
拖底  在 2005-5-23 03:26 PM 发表:

我最后面的辅助轮的轮轴处塑料被撞劈了怎么办?现在辅助轮已经无法安回原处了~并且现在坦克前进只有一侧转,又转也是一侧转,但是左传和倒车都没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主愿意转让你拆下来的粗糟的电路板不?

可以转让,那个电路版和遥控对我没有什么用。

网友:
cdhyob  在 2005-5-23 06:08 PM 发表:

你可以打电话 给恒龙 向他们邮购配件

恒龙说没时间,态度还凑合,他们给了我一个北京经销的电话,那里有配件么?

网友:
TigerI  在 2005-5-24 07:54 AM 发表:

可以转让,那个电路版和遥控对我没有什么用。

你是在北京么~~,大概多少银子,我决定马上要,因为我的挂了

楼主:
拖底  在 2005-5-24 09:02 AM 发表:

你是在北京么~~,大概多少银子,我决定马上要,因为我的挂了

我在北京,是要一套对吧?50元

网友:
对,是北京,你的一套指的都是什么?还有能搞到底盘吗?我急需!哪天我把我的底盘带上你给我看看啊,然后帮我焊上不知可否?我没工具~尽快与我联系,谢谢你!

[ Last edited by 拖底 on 2005-5-24 at 12:05 ]

网友:
拖底  在 2005-5-24 12:04 发表:

对,是北京,你的一套指的都是什么?还有能搞到底盘吗?我急需!哪天我把我的底盘带上你给我看看啊,然后帮我焊上不知可否?我没工具~尽快与我联系,谢谢你!

我这里有地盘多出一个,是我前段时间定购的,还有其他配件 只要你说得出来的应该都有

网友:
那多少钱?你在哪里?怎么联系你?

楼主:
拖底  在 2005-5-24 01:49 PM 发表:

那多少钱?你在哪里?怎么联系你?

给你发短信了

网友:
老大…………手机……不成周末也可以……,我想从你那里买第五张和第七张照片的东西。明白了吗?控制电路?

[ Last edited by 拖底 on 2005-5-24 at 17:29 ]

网友:
不能够沉,那么精华的帖子!

网友(2005-07-29):
怎么看不到图呀

网友:
TIGER1你是在北京吧,有机会想跟你请教一些有关JR设备的问题,俺在cdhyob的怂恿之下也加入JR用户行列了,望不吝赐教啊

楼主:
zhangyibuaa  在 2005-8-3 10:42 AM 发表:

TIGER1你是在北京吧,有机会想跟你请教一些有关JR设备的问题,俺在cdhyob的怂恿之下也加入JR用户行列了,望不吝赐教啊

没有问题。我最近在江苏出差,回京给你留短信。

网友:
tiger1请上POPO有事请教

网友:
你好!我新购1:16恒龙虎1一辆,但刚邮购回就发现电路是坏的,于是商家给重新换了一块电路.但问题是由于邮寄时间过长(3个月),已经忘了如何焊接线的呢?请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
望各位大侠救小弟一命,大恩大德,永世不忘啊.

网友A:
经过一番摸索,终于恢复了正常,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一番摸索,终于恢复了正常,呵呵

恭喜,不过要随时准备应对出现新的故障,呵呵

网友(2006-04-29):
北京恒龙经销商的联系方式么?

我要买恒龙的虎1   1:16的  到那里去买啊?
麻烦上面 的兄弟告诉我
我的电话 是13371658202
我人再北京
谢谢了

网友:
虹桥也许可以,或者万通之类

网友:
呵呵.我的改造方法和楼主差不多.买回这个虎1的当天就发现由于厂方的疏忽,把炮塔前盖装反了的问题........然后喷漆时顺便将它拆下,然后用电烙铁烫了3个洞^0^  可惜我没数码像机,不能上图.

网友(2006-06-25):
第10张以后就看不到照片了

网友B:
还有你的双向20A电调具体在哪买的?价格如何?有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的双向20A电调具体在哪买的?价格如何?有地址吗?

在冲浪网,你可以上网搜搜,电话13191822250

网友(2007-06-04):
我的买回来时波箱的连杆就是金属的,楼主的是什么材质的呀?

网友:
 。有空把我的M41也改下。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都是我的偶像呀

网友:
这个电机动力足够么?

网友:
我有一辆“恒龙”的日本90式,内部结构和你这辆差不多,准备借鉴你的方法进行相应改造。

楼主:
回答上面的问题:
1.我的虎一是比较早的版本,所以波箱的连杆是塑料的。
2.这坦克原来的电机动力足够。

今天,这个帖子发表两年后,我又对我的虎一进行了一次手术,详细情况请看:

改造恒龙虎式坦克的全过程--续集!!!(行走机构改造35张图)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是先看你续集,才看到这个帖子的。

我的改造思路跟你的差不多,但你的好多了,也是实践了,仰慕中。。。。。
我不会用这么多的电调,成本是个问题,另外的一个问题你已经发现了,4个电调太耗电了。
等有空了我也要实践了,但主要目的是给我儿子玩,当然得我先玩玩了,哈哈。。。。

网友D:
豹式可以这样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改造思路跟你的差不多,但你的好多了,也是实践了,仰慕中。。。。。
我不会用这么多的电调,成本是个问题,另外的一个问题你已经发现了,4个电调太耗电了。
等有空了我也要实践了,但主要目的是给我儿子 ...

电调耗电还可以,不用考虑这个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豹式可以这样改吗??

没有任何问题,豹的底盘和虎的一样。摇控改造更不是问题。

网友E(2007-07-08):
楼主,我看你好像用三洋的5号充电电池,改完了费电吗?我也用它,就是感觉自放电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看你好像用三洋的5号充电电池,改完了费电吗?我也用它,就是感觉自放电太大。

三洋的5号充电电池,是给接收机供电的,不是当做动力电池,动力电池还是用7.2伏的电池组

网友:
经典的改造,强烈支持楼主!

网友F(2007-09-03):
确是好贴,我用头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是好贴,我用头顶

我觉得续集里面的一些改造思路,也是比较妙的,个人认为。现在第三集正在制做中。嘿嘿。

网友:
顶,改得好能上个视频更好

网友(2007-11-24):
 我终于找到强人了。。。兄弟你也在北京?我的虎I遥控也坏了。买了一个RD6000 SPORT能自己改吗?我不会直升机的各种功能,自己能改好吗?多谢!

网友:
楼主 。。。。冲浪者网站怎么联系呀,电调太贵了。。。比坦克还贵

网友:
感谢,我也有一台,睡了很久了,改天把它拆了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