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3-31):
忽然想做只小飞机来玩,万事具备,只欠电机!机机翼展600。除电机的重量是150克。但找不到合适的直驱电机。请问普通的370电机能直驱吗?如果能的话,要用什么桨啊?又如果不行,有什么好介绍呢?(不能太贵喔)谢谢!

网友:
直驱4025
如何?

网友:
ele有小无刷,呵呵,配ips减速,300多g的推力,不知道你的电池能不能受得了

网友:
若起飞重量在200克以内可以用天马模型的180电机直驱。

网友:
aimo  在 2005-4-1 11:39 发表:

370直驱不行啊,我拿手上测试的时候就挂了,拆开一看电刷没了,几分钟就挂一个,还不如买个小无刷呢,最少也弄个便宜套装啊,用自制的cd电机重量比370重不了多少,动力可是爆的很

这个370也太什么了吧……

网友:
两串不接电调那也才7.4V……正常的,370怎么也得有一个小时以上的工作寿命吧?

网友:
晕~
正常应该是碳刷磨光的吧?

网友:
还是用自己绕的cd无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