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多灾多难的35#机终于能飞了。

楼主(2005-03-31):
从买到这机到现在,少说也有三个月了。一直没能飞起来,当初不知什么是倒飞开关,打开开关,结果飞机全速乱打,导致轴传动齿损坏,一直地等了两个月的配件,终于找到一家有卖小神蜓配件的商家,买了配件,换上,调了一下午都没能把陀螺仪调好,正郁闷中,又不知什么原因失控,机机又是一阵乱打,郁闷啊。本来就想把35#卖了算了。过了一天,心情好转,查看一下竟然除了那个皇冠齿轮损坏以外飞机其它损伤都没有,真是奇迹啊。还是买了一个齿轮换上。终于飞机在前天晚上稳当地飞了起来,实在太兴奋了!JABO一类根本就没法比,35#实在是灵活、稳!看着飞机挺大的,大桨的转速又高,我在客厅里飞起来挺吓人啊!最爽的就是让飞机飞到自己身前,然后一个急推油门的空中刹车,听着那大桨打风的声音,感觉太爽了!这是小电直永远都没法提供给你的快乐啊。就一个字,爽!!!

当然这机的缺点太多了,令人郁闷啊。总结以下几个:1、尾桨变距精度极差;2、舵机质量极差;3、陀螺仪也差。

网友:
fatfeng  在 2005-3-31 02:10 PM 发表:

从买到这机到现在,少说也有三个月了。一直没能飞起来,当初不知什么是倒飞开关,打开开关,结果飞机全速乱打,导致轴传动齿损坏,一直地等了两个月的配件,终于找到一家有卖小神蜓配件的商家,买了配件,换上,调 ...

祝贺!!!

您让我们穷人仿佛看到了希望。

网友:
还刹车?掉下来了哦

楼主:
chujian  在 2005-3-31 04:51 PM 发表:

还刹车?掉下来了哦

空中刹车的意思是,往飞机行进的反方向打大舵,同时加大油门。

网友:
同意板主的说法,我的35号机都坏了不少配件了

网友:
兄弟,35号机很烂,混控几乎是零,陀螺仪象装饰品。尾连杆齿轮更差劲!!!还不如买空机自己装!最要命的是电池,我都爆掉两块了!(说明书又不写充电时间)烂机!!!

网友:
恭喜!恭喜!但愿我的机机也能经历多灾多难后飞起来!!

网友:
恭喜!但尾桨上所有部件在飞行中一直受较大的同向压力,加之操纵幅度不大,有虚位也是一直靠紧一边,无论分析上还是实际飞行中,我都不觉得对性能构成了影响。它需要的是正确的安装和良好的润滑。

楼主:
zcyjq  在 2005-4-1 07:51 AM 发表:

恭喜!但尾桨上所有部件在飞行中一直受较大的同向压力,加之操纵幅度不大,有虚位也是一直靠紧一边,无论分析上还是实际飞行中,我都不觉得对性能构成了影响。它需要的是正确的安装和良好的润滑。

我也觉得你所说的是对的,我也这么想过。那可能是陀螺仪或舵机的问题吧,打右舵只能动那么一点点,现在我的办法是把尾桨的螺距安装得大一点,让陀螺仪在飞行中自动调整,因为打左舵没有任何问题。现在飞机在摔倒油没起飞以前是一直顺时针转的,得自己打左舵修正,但一飞起来就正常了,在空中打左右舵都会正常自转。这几天都没时间玩了,所以一直没能试出是否舵机问题。

网友:
哪位老兄知道35#整机遥控器上的旋钮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左边一个调桨距舵机的行程,右边一个是桨距舵机的微调。建议飞机静止的情况下,桨距等于0(用右边一个旋钮调)。桨距太大导致马达过热很快烧。

网友:
谢了,你调过吗??我调了怎么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