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方向舵通道没反应问题

楼主(2005-04-01):
我的4vf玩真机和用音频线玩FMS都是好的,但在G2里方向舵通道就是没反应,别的通道没问题可以动,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用4VF 音频线 玩?
首先检查一下PPJOY映射,再检查G2映射。
给你一个网址参考(G2里面映射设置的方法):
http://www.ga-model.com/showykjs.php?sn=39

网友B:
我用的是雷鸟的也没有方向也没有反映。

楼主:
搞了一个下午,可以用音频线玩了,但是跳得很利害,就是当发射机打舵打到头时G2里映射会变成反舵,意思是从+95%变到-95%,是音频线的问题吗,还是设置的问题,
[ Last edited by 268zoe on 2005-4-1 at 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