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我的无刷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5-04-01):
经过一次摔机之后,电机就出问题了:
转子阻力非常大,感觉就像打开的刹车;但是采用关闭刹车的办法(油门退到最大-通电-油门回到最小),电机有“bee bee”的确认声音,但是转子阻力还是非常大。
如果这时候推油门,电机会很困难的转动几圈,然后就停下来,这时候电调输出电压是0。

已经确定电调没问题,不知道电机出了什么问题,刹车一直关不掉呢?

网友:
把电机从电调上拿下来,用手转一下。阻力大的话可能是轴承或是钢轴有问题。
是内转子还是外转子?
“电机会很困难的转动几圈,然后就停下来”
电机轴承或是钢轴有问题的话,阻力就加大,启动电流肯定比原来大很多,电调就会保护,所以动几下几不动了。
拆开电机研究一下。

网友:
我的电机打不开有何办法能打开它呢?
是这种电机

楼主:
电机是华迈的B20内转子电机,跟楼上那位的外形差不多,
想拆但是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啊.....

顶盖和底盘都是塑料的,用力翘的话肯定会碎了

网友:
wormcoffee  在 2005-4-1 03:44 PM 发表:

电机是华迈的B20内转子电机,跟楼上那位的外形差不多,
想拆但是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啊.....

顶盖和底盘都是塑料的,用力翘的话肯定会碎了

如果是B20的话,用塑料锤正敲输出轴,后盖和转子就一起出来了。

楼主:
是不是朝这个方向敲?
但使不上力啊,需要先把电机外壳固定了?

网友:
就是这个方向。
注意!不能固定外壳!
要用手拿着敲,这样才不会搞坏电机。
慢慢来,每次进度不要要求太多。
我一般4下就能敲出转子来。

网友:
我会拆,寄过来啊,顺便让我爽几天。

楼主:
拆开电机,终于找到原因了:
内转子的整体磁芯碎了一块,卡住了整个转子。
把碎块清理干净后重新装好,电机又能正常转动了,但是感觉震动很大,莫非是由于内转子缺了一块、转动起来不平衡造成的?

电机的磁芯能换吗?哪儿有出售呢?华迈的电机

网友:
电话问华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