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手柄为什么只认三个通道呢?

楼主(2005-04-01):
我用北通三的震动游戏手柄玩g2,手柄上带有两个摇杆,但是到了g2里面摇杆一的上下左右都认,摇杆二却只认上下动作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谁能帮忙回答一下吗?

楼主:
今天按模型屋上面的文章,改动了注册表,可是还是不起作用啊,甚至把整个键值删了也没反映.有谁成功过吗?传授传授经验啊!

网友A:
我也是北通的手柄(野牛I)按文章改的注册表,也改不出第三通道,郁闷。。。。
只好三个通道凑合着玩吧。

网友B:
只有 98 , me 下可以认四通道,不用改注册.

网友C:
要安装,手柄的驱动。才能改。我在xp win2000 win98都改成功了。以前有贴子。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