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老贾大哥请帮忙.

楼主(2005-04-01):
你好;问一个初级问题,你说FSR-V级冷却水出口,是连接哪里好,一是连接船弦出口,二是连接排气口中间位置.那个好?我哪京商1000出水口是在排气管上.试了几次联接FSRV排气管上总感觉正压较大不知哪个效果好些?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FSR-V的船的排水口一般在右舷,这样当船通过底边时就能清楚的看到冷却水的出水情况。京商的把排水口做在排气管上是因为他的船的冷却不够好所以把水排进排气管可以有效的降低排气管的温度;不过这样做的要求是要有更大的水压,这样进水口产生的阻力也就增大了。
FSR-V则不同:每个需要冷却的地方都有水套,且船速比较快,进水口的水嘴一般都不会突出于船底,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船的航行阻力。

楼主:
非常感激!谢谢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