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美的F-1能否加装电调

楼主(2005-04-02):
小弟的爱德美F-1由于是机械调速 只有3个速度段  不知能否改为电调  在想请问一下用了电调后能否实现到车 望那位大虾不吝赐教  先谢过了

网友:
可以加电调!不过不可以倒车!否则软轴容易断!

网友:
挂机倒车太快小心把船拉下去~~~呵呵

网友:
变潜艇了。。。。。

网友:
用个单向的电调就行了.

网友:
有倒车好玩一点.不过的小心操作.我这里有双向有刷电调,如果你感兴趣我把说明书发给你.
我的Email: xqy58692@sohu.com

网友:
kingboo  在 2005-4-2 02:22 PM 发表:

小弟的爱德美F-1由于是机械调速 只有3个速度段  不知能否改为电调  在想请问一下用了电调后能否实现到车 望那位大虾不吝赐教  先谢过了

可以装电调啊!把原来的机械调速拆了重量也减轻,好爽啊!!!再造一电池架把电池升高就不会被水淹了.最后是换一根好的软轴,原厂配来的太烂了经常会断,我也买过原装爱得镁的软轴,还是不行

.

这是找厂家订做的,质量特好.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100%正常.
试一下吧!

[ Last edited by teac on 2005-4-3 at 00:23 ]

网友:
对换电调想法,我说几句个人的看法:
(此文发表后,估计我是在找拍,)
先作个电子调速器(下简称电)和机械调速器(下简称机)的对比(为同一电源、马达和船)。
价格上的区别,是地球人都知道,就不说了!
1、电内阻大,机内阻小。同条件下用机的速度会快些。
2、用电的船可以不同的速度航行,真实感较强。机有明显的档位。
3、机抗过载能力强,电过载后易损坏。如被水草或其他漂浮物缠住浆后,你没用真确的方法解救而一 味地想用开大马力将异物除去(此法有时可能奏效,但小试1、2次后,情况没好转的话,一定要采用另外方法将船弄回岸边),这时的电和马达可能就被毁了。同样是损坏,机比电便宜,况且,你也许能自己做个机来替换那坏的。
4、用电调后可以省去接收机用的独立电源,而从动力电源里分得,相对可以减轻个模型的重量。
用电调后,当电池的电压降(用)到某一电压值说停就停,这时,你的船可能就会抛锚在离岸边较远的地方。而用机的当电源快耗净时,模型的速度会越来越慢,这时你还可以将船开回岸边。就那么点时间和距离,哪怕是电池有点过放电也不会导致电池出问题的。
5、其他暂时我没想到的、、、、、、情况。
就先说到这里了,你还想换电吗?
反正我是不会去想这事了。

网友: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4-3 01:51 AM 发表:

对换电调想法,我说几句个人的看法:
(此文发表后,估计我是在找拍,)
先作个电子调速器(下简称电)和机械调速器(下简称机)的对比(为同一电源、马达和船)。
价格上的区别,是地球人都知道,就不说了!
...

第一点:电调在低速情况下绝对比机调内阻小。全速情况,确实比机调内租大,但现在好点的电调都是0.0000几欧姆的内阻
第四点的“当电池的电压降(用)到某一电压值说停就停”:一般车用和船用电调都不是软开关的,没有设置低压断电的。一般只有固定翼电调才有软开关和低压断电这两个功能的

如果那里有说错,请指正。。
偶用车用TP-M8电调和华迈的防水电调来跑船的。

楼主:
呵呵
看来就是自动档和手动挡得感觉啊
我主要觉得有个倒档万一碰壁了 慢慢倒出来一点  就好了  是不是一般的船都没到车的阿

楼主:
teac  在 2005-4-3 12:20 AM 发表:

可以装电调啊!把原来的机械调速拆了重量也减轻,好爽啊!!!再造一电池架把电池升高就不会被水淹了.最后是换一根好的软轴,原厂配来的太烂了经常会断,我也买过原装爱得镁的软轴,还是不行
http://photo.5imx.com ...

阿  找厂家订做啊  我估计是没那个条件了  只好买配件用用了

网友:
“电调在低速情况下绝对比机调内阻小。”
电调改变速度的原理是:通过PMW——脉宽调制来控制模型的速度的。其内阻是一个定值,不存在低速小和高速大的现象。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4-3 at 11:54 ]

网友:
偶啥也不懂  在 2005-4-3 09:55 AM 发表:

“电调在低速情况下绝对比机调内阻小。”
电调改变速度的原理是:通过PMW——脉宽调制来控制模型的速度的。其内阻是一个定值,不存在低速小和高速大的现象。

对。他是一个定值,但是机变在低速是串了一个电阻的。所以这个时候绝对比机调内阻小。

还有就是,电变比机变要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