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如何调整飞机的疑问

楼主(2005-04-02):
在调整舵机夹角为90度时,此时飞机是在通电的情况下还是非通电的情况下,遥控器的电源是否打开,并且遥控器上的拉杆和微调此时是处于什么位置,我的是35号机,望高手解答,本人新手,可以说是一窃不通,但是很想把飞机稳稳的弄起来

网友:
调整的时候把发射机和接收机都打开
所有的微调都在中位
发射机里的中立点调整都归零

楼主:
发射机里的中立点调整都归零,这句不懂,能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
说说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才好告诉你。

楼主:
我的遥控器是买飞机一起的那个,我买的套装的

网友:
金轮法王  在 2005-4-2 06:02 PM 发表:

在调整舵机夹角为90度时,此时飞机是在通电的情况下还是非通电的情况下,遥控器的电源是否打开,并且遥控器上的拉杆和微调此时是处于什么位置,我的是35号机,望高手解答,本人新手,可以说是一窃不通,但是很想把飞机稳稳 ...

其实没玩过飞机旁边有没人指导的菜鸟级模友买台35#只能说害了你自己,我恐怕到时候还没飞起来你就已经垂头丧气的发誓不玩飞机了。

我也有玩这机,首先我很想问为什么你要将舵机的夹角调为90度???(严重不解)如果你调的是斜盘的舵机,你要注意的是使斜盘处于水平就可以,或者说你自己觉得合适的倾斜水平。如果你调的是尾桨的舵机,就慢慢试出来哪个位置最适合,别去看舵臂夹角的度数。

通电不通电的问题,先开发射机,再接飞机电源(务必记住),把所有微调调回到中立位,然后可以把飞机电源断掉,再关发射机。当然,一直开着电工作也可以。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详细解答,由于一直飞不起来,我的信心的确已经受创了,对于新手来说,这机子的确不好弄

网友:
先买个G2飞飞看,等能悬停了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