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ccpm方式下小神艇zm400前,左,右舵机分别接接收 ...
请问下ccpm方式下小神艇zm400前,左,右舵机分别接接收机上起第几插口

楼主(2005-04-02):
请问下ccpm方式下小神艇zm400前,左,右
舵机
分别接接收机上起第几插口 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这位弟兄,我真服了YOU,问的问题一点都不专业!35#机不是CCPM的,所以你最好弄清楚自己有没有搞错了发射机。控制前后的舵机是1通道,控制左右的舵机是2通道。其实这样的问题也不用问,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遥控器上说有ccpm功能实际也有只要+个舵机把另一个舵机和新+的舵机的球头接到左右
控制球头的后边2个求头就可以了 不过我不知道接哪里

网友B:
那是遥控支持CCPM拉.
Servo 插在 AILE , ELEV 及 PIT 三个, 也就是 channel 2, 3, 6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应该没楼主你想的那么简单。我觉得楼主的意思是把几个臂接到120度夹角的几个球头上。但你起码要考虑:CCPM全部动作均通过三个舵机共同作用所作出,但现在35#机的桨距是通过独立舵机控制的,要改成CCPM的话,这个应该是主要问题,而不是将几个动力臂接到斜盘上另外两个球头上。
不知我的理解对否,请指正。

楼主:
我也在想要是改了ccpm以后主距就没了 那用收轮舵机的插口当主距可以不

网友C:
35#机如果我改成CCPM的话,旋翼头部分是要做很大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