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动机遇到的新问题

楼主(2005-04-02):
以前飞过完全相同的一个教练机,40的,完成机,油针很好调节,而且磨合也很容易,急速变动油门都不要紧,发动机不熄火

今天在航模店买了一个新的,在航模店用5%的国产油启动了,可是回家以后,改用20%的美国油,起动机启动不起来,用手勉强启动起来,可是要么就是低速熄火,要么就是最大风门的时候熄火。。。。。

各位大虾,救救我~~~的机机~~~

网友:
硝基含量多了要调点副油针~~  你肯定没动副油针吧你什么牌的机器?

楼主:
动了,反复调解,发现要几乎全部放开才能启动,而且还不稳定,三叶的40,XL Magnum

楼主:
我是说主油针。。。另外请问,40发动机,11/5的桨,能产生最大多少拉力?能拉动我的40练习机悬停吗?

楼主:
没人管我。。。。555~~~~

网友:
练习机想悬停看来楼主是高手中的高手用56发动机12*6浆试试可以  40发动机用11*5 11*6都可以~~可以试着开大点 副油针试试(只能调大一点!!)新机器因该没多大问题`~试着换火头试下

网友:
我的发动机用的素油,开1/3以下的风门启动不了,开满风门也熄火,三叶老款28级,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热火头没有任何问题,我不敢调节副油针,怕弄乱了再也找不到了,呵呵

难道是三叶公司出口国外的发动机跟国内的质量不同?我原来的很简单就调节好了,而且在没有磨合的时候都是无论高速低速都很稳定,即便是突然从最地道最高或者反过来急剧变化都没问题,这个怎么这样。。。。。

别嘲笑我,我说想要悬停是因为我想,要是万一实在不行,我可以悬停着陆。。。。目瞪口呆了吧?娃哈哈哈哈

楼主:
另外原来都是用很小的风门启动的,用手拨,一波就着

网友:
换了不同的油,试试看换一个火头?

楼主:
火头没问题,已经能启动就说明没问题了,看来大家都夜航去了?怎么没人管我呢~~~555,继续555~~~晚上抱着飞机睡觉~~~~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2 11:06 PM 发表:

火头没问题,已经能启动就说明没问题了,看来大家都夜航去了?怎么没人管我呢~~~555,继续555~~~晚上抱着飞机睡觉~~~~

不是说你的火头有问题,而是说你换了油,热值不一样了,火头不适应,所以要你换新的火头,明白吗?

网友:
如果不尝试着调幅油针就等天气变热点飞`~什么事情都要去尝试~火头如果没问题只能调点副油针解决问题了,听不进去就不要听了~~等天气热了拿出来调
要说的都说了,试不试就是你自己决定了`不要妄想发动机买来永远不动副油针!

楼主:
可是我没有别的火头,只有几个日本的,都是一样的。。。。

moto,我不是不听你的,我是不敢,嗬嗬,我是新手哦,原谅哦,要是你给我调,随便弄,我自己,实在是菜鸟不敢动,别生气哦~~~

网友:
记住原来副油针的位置~逆时针开大1-4格~~调节一点没事的~主要先把发动机稳定住在调高低速~日本火头?是不是全是OS8# 你是哪里的?天气热发动机稳定~

楼主:
我在北京,日本的OS A3,那个副油针管什么的呀?

网友:
~~A3火头还是换8#吧`~要么用ROSSI  R5火头`我使用的2种火头看~觉的ROSSI回头比OS8#好

副一张OS火头表

楼主:
这里说A3更热啊,难道冷一点地反而好吗?

网友:
A3我这里用容易烧~~~用在船用发动机里还可以~~8#就很稳定~

楼主:
烧是什么意思?加热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