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ff9玩G2的朋友

楼主(2005-04-02):
ff9后面的孔是方孔,与G2的圆型接头连不上,请问哪里有连线卖?

还有,想问一下ff9能玩G2吗?

网友:
FF9能玩G2,不知道你用什么连接方式,推荐一下“荒野村夫”大哥的USB连接器,可以接FF9的

楼主:
szc  在 2005-4-2 10:49 PM 发表:

FF9能玩G2,不知道你用什么连接方式,推荐一下“荒野村夫”大哥的USB连接器,可以接FF9的

是不是G2有usb版的啊?是不是usb版的连线可以插入ff9的教练孔?请问哪里有这样的线卖?

网友:
可以直接买到方口连接线,“进口”80元,“国产”60,自己做成本8元。

楼主:
realcool  在 2005-4-3 05:29 PM 发表:

可以直接买到方口连接线,“进口”80元,“国产”60,自己做成本8元。

请问哪里有这样的方口连接线啊?

网友:
在5imx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