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为什么接收机天线越长,越抖舵?

楼主(2005-04-02):
4VF + 飞高6通

接收天线没有拨皮:不开发射机天线10米抖舵
接收天线拨皮2寸:不开发射机天线4米抖舵
接收机天线拨皮1尺:抖得更厉害

请教什么原因?
电调应该没有问题,GWSICS300

网友:
用FUTABA接收不就解决了~~~国内模型遥控全是垃圾!!!

楼主:
刚才发现,发射机天线全部拉出来也抖舵,只要超过5米就抖。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请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
调换一下舵机的插头是否还是抖动?
调整一下舵机线的走线方式是否还是抖动?

如果排除舵机问题后,初步断定是接收机“偏频”了,有没有摔过?建议找厂家修,厂家服务很好的。

楼主:
下午飞的时候还是好的,回来后就开始抖了。
基本上不算摔过。都是正常降落的。

不是舵机的问题,舵机抖的时候,马达也动,
是接收机的问题还是晶体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电调

网友:
有东西干扰吗?

网友:
接收机板里面的某个东西坏了,自己懂电路就查查看,不懂就换遥控吧,以后要想长期玩模型的话,这笔投资是无法省的。

网友:
alanliou  在 2005-4-2 10:05 PM 发表:

4VF + 飞高6通

接收天线没有拨皮:不开发射机天线10米抖舵
接收天线拨皮2寸:不开发射机天线4米抖舵
接收机天线拨皮1尺:抖得更厉害

请教什么原因?
电调应该没有问题,GWSICS300

接收天线需要扒皮吗?

网友:
对了休斯这么一说我倒想到个问题
不知道楼主这架是什么飞机,天线又是怎么走的?
照理是不是剥皮是没关系的,如果剥皮有影响很可能是碰到什么东西了。

网友:
休斯300  在 2005-4-3 08:21 AM 发表:

接收天线需要扒皮吗?

问的好!

网友:
反正我也试过跟楼主一样的状况,我那次就是接收机偏频引起。建议楼主跟飞高联系一下,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

楼主:
还好飞扬的老板不错,无偿给我换了一个

网友:
alanliou  在 2005-4-3 06:23 PM 发表:

还好飞扬的老板不错,无偿给我换了一个

扒了皮的不属“自行拆修”?这也给换?

楼主:
拔了一点点拉,不过我事先剪掉了  ^_^

网友:
alanliou  在 2005-4-3 07:20 PM 发表:

拔了一点点拉,不过我事先剪掉了  ^_^

网友:
moto  在 2005-4-2 22:26 发表:

用FUTABA接收不就解决了~~~国内模型遥控全是垃圾!!!

哎,连玩的人也是?....................................

网友:
alanliou  在 2005-4-3 07:20 PM 发表:

拔了一点点拉,不过我事先剪掉了  ^_^

这招确实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