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电动练习机~~

楼主(2005-04-03):
新做的电动练习机~~
新手~~只飞过火鸟~~~第一次做飞机,一口气做了多架~~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架

网友:
不错不错!
建议楼主拍几张细节的照片让这里的老鸟们指点指点。

网友:
对了这飞机翼展多少?
感觉应该有1米左右吧?
380带7*3桨,飞这个练习机会有点累。

楼主:
机长80CM翼展96CM打算480电机来飞~~
机翼是用泡沫切割的,原来强度不高,后来用做门窗用的铝合金U型压条压在前缘1/3处加强,再用及时贴包裹,增加了20克不到的重量,强度比以前高了N倍,感觉可以飞油机了,压条是买的质量最差的,一根4米,比卡纸还薄.

网友:
床上的小遥控真可爱呀

网友:
哎~!看来我得苦练做机技术了~!每个人做的机机都比我的漂亮~!

楼主:
我的这个机翼也是用大颗粒的泡沫切出来的,用了铝合金的U型压条加强~~再包及时贴,非常结实啊

网友:
呵呵,大家的手工都不错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4-3 09:00 AM 发表:

对了这飞机翼展多少?
感觉应该有1米左右吧?
380带7*3桨,飞这个练习机会有点累。

翼龙桨是7*3.5的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4-4 08:44 发表:

翼龙桨是7*3.5的

我没说翼龙桨啊,我感觉楼主的桨和我的7*3推桨一个样子,怀疑只是为了作为前拉而去掉了半球形的帽子。

楼主:
猫真是眼尖,确是火鸟的桨去掉了帽子,准备用480的电机再换个大点的桨~

网友:
呵呵
大点的桨还不好选呢,基本上也就只能用用7寸桨,8寸的偏大了

网友:
值得鼓励

网友:
手工一流的说

网友:
我弄了个翼龙的桨也去掉帽子了
不知道380带用7.4的1000ma的超白金锂电能有多少推力

网友:
太勉强了点

380标称10A电流,就算没有满功率也有7A、8A吧?对电池是个折磨。

网友:
做得像台湾的蚊子机,不过人家用的是370电机

网友:
蚊子机是小飞机,又轻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