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动机如何使用

楼主(2005-04-03):
新买来的发动机(出厂后没人动过,以三叶36为例);
    (一)先磨合
         1,把发动机装飞机上(或台架),装上桨(塑胶桨好,重量大,惯性大);
         2,冷磨,把火头拆下,滴入3--5滴篦麻油,风门开大滴入3-5毫升篦麻油,然后手拨桨几拾圈,再滴入篦麻油,用起动器转几次每次10--30秒,每次都滴入润滑油。然后装好油葙油管并加入3:1燃油;
         3,热磨,装上热火头,付油针不要动,主油针先关死(顺时针拧到低)再逆时针开2.5--3圈,半开风门,堵住化油器进气口(堵住排气口也可,但不如进气口效果好)拨桨看到进油管进油后再拨3-5圈,加火电起动发动机,如多次启动不着车可拆下火头滴入气缸几滴燃油装上火头再启动(如手拨要带厚手套),着车后开大风门,同时立刻逆时针开大主油针,让发动机转速下降,保持中低速直至油葙烧空;再加满油重复3,但可略关小住油针使转速提高到中速烧一两葙油就可以了。
     (二)后调整
          1,先调高速主油针!!!不要动付油针!!!按热磨时启动发动机,把风门开到最大,顺时针慢慢关小主油针,听发动机转速达到最高后开始下降时停住并退回三牙!!!(在最高速不要停留时间太长!也就几秒!!!以免损伤发动机!)
          2,后调低速付油针!!!不要动主油针!!!启动发动机全开风门三秒,关小风门到最低稳定转速。
              A,将飞机抬头45度,可出现下列情况:
                (1)发动机转速立即上升,但不灭火!!!合适!不调!
                (2)发动机转速缓慢(隔2-3秒后)上升,但不灭火!!!富油!将付油针顺时针关 小 1/4--半圈;
                (3)发动机转速立即上升,后熄火!!!贫油!将付油针逆时针开大1/4--半圈。
              B,将飞机低头45度,可出现下列情况:
                (1)发动机转速立即下降,但不灭火!!!合适!不调!
                (2)发动机转速立即下降,并灭火!!!富油!将付油针顺时针关小1/4--半圈。
要求较高者可将调整的步骤重复两三遍!!!但调整的原则是:
       1,先调高速主油针!!!不要动付油针!!!
       2,后调低速付油针!!!不要动主油针!!!
   调整好的发动机,飞机抬头高速,怠速不熄火!!!飞机低头怠速不熄火!!!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4-4 at 21:02 ]

网友:
买了新发动机是要照着学这个。

网友A:
我以前磨发动机的时候还多一条,就是在上磨车台前,从风门注入燃油,将发动机先涮几次,然后将油从排气口排出。

网友:
偶老大的帖子~good~

楼主(2006-03-15):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磨发动机的时候还多一条,就是在上磨车台前,从风门注入燃油,将发动机先涮几次,然后将油从排气口排出。

对!就是应该这样!我的十几台都这样涮的。

网友:
错了吧?

楼主:.
    你说的"按热磨时启动发动机,把风门开到最大,逆时针关小主油针"中的"逆时针"不对吧,应该是"顺时针".我是新手,想问问明白!没别的意思啊

楼主:
谢谢!是我写错了!对不起!我以改了。

网友:
对我来说真的太好用了

网友:
楼主,佩服,好样的!

网友B:
哪有三叶的木浆和金属的浆罩啊?

顺便问问,我想给我的塞斯纳装个三叶的木浆和金属的浆罩,但问了好几家都没有,哪位大大知道的请告诉我

网友(2006-04-14):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问,我想给我的塞斯纳装个三叶的木浆和金属的浆罩,但问了好几家都没有,哪位大大知道的请告诉我

可以邮购的,开模型的商家.信用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这么好的知识!收藏!

网友:
好贴~~正好准备磨发动机了,学习ING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磨发动机的时候还多一条,就是在上磨车台前,从风门注入燃油,将发动机先涮几次,然后将油从排气口排出。

磨完以后把发动机解体!用煤油清洗一下!然后再用WD40喷洗!目的是要把发动机在磨合时产生的细小铁削给清理干净!!最后组装好发动机!!滴上3滴事后油就OK!!这样对发动机在以后的运行有很大的好处!!还有就是每次用完发动机后都要卸下火头往气缸滴3滴事后油来保护发动机!

网友C(2006-11-24):
我动了副油针,怎么调回来?GMS-47的!

网友:
福音!福音!!初学者的福音。好知识一定要推广,我们的宗旨,让大家都有一流的发动机使用。稳定的发动机是减少空中损失保障!!!!

网友:
三叶的ASP15伏油针```自己会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动了副油针,怎么调回来?GMS-47的!

把风门开到最大,看付油针尖端的位置,出厂时的位置是:付油针全部拔出喷油口,并有一点间隙(0.1--0.2),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哥!

网友:
好帖~收藏了
付油针的调整方法,启动发动机使之达到工作温度,把油门加到最大,先将主油针调好,然后收小油门。猛推油门,若要熄火就推慢一点,观察发动机的排烟情况,以及听提速是否平滑。若猛加油时排烟浓,响应慢,说明加油时富油,把付油针关小。若猛加油时排烟淡,说明加油时贫油,则把付油针开大。加油时富油或贫油都要造成熄火。反复调几次,达到猛加油不熄火,变速平滑,响应快就好
LZ以上付油针调整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2007-01-09):
好贴收藏,现在飞电固,等飞油固一定会用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