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有刷电调

楼主(2005-04-03):
目前市面上的有刷电调多为6-9.6伏的,能否使用3个锂电(11.1伏)??电压过高是否对电调会造成损坏??

网友A:
有刷电调内部有稳压管,把6-9.6伏的电源电压稳压到5V给控制部分及接收机和舵机供电(有的是6V),当电源9.6伏是,稳压管上的压降是4.6V,再乘以控制部分及接收机和舵机的耗电电流,就得到稳压管上的耗散功率, 当电源11.1伏是,稳压管上的压降是6.1V,同样的接收机和舵机的情况下稳压管上的耗散功率将加大.所以在选购电调时,尽量选用对接收机和舵机输出电流大一些的(结合你的接收机和舵机的实际电流).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