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9X如何改左手油门

楼主(2005-04-03):
今天把我的4通设备改成左手油门在G2上试了1下,感觉好及了。。在喜路宝30机上怎样改。我的是9X 螺距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
1、打开9X后盖,将左边的弹簧片移至右边。
2、在菜单里设置成左手油门(一共有四种遥控方式)

网友:
不要刻意的去习惯某样东西,自己用惯右手为什么一定要换左手呢?

楼主:
chyokyo  在 2005-4-4 08:32 AM 发表:

1、打开9X后盖,将左边的弹簧片移至右边。
2、在菜单里设置成左手油门(一共有四种遥控方式)

网友:
可能楼主是左撇咯~~  喜欢用左手~   不过大多数都是右手~~  右手习惯的最好别去尝试~  悬停时,怕你左手不稳....   后面的结果应该能猜到~! 哈哈

楼主:
zwm2121550  在 2005-4-5 12:45 AM 发表:

可能楼主是左撇咯~~  喜欢用左手~   不过大多数都是右手~~  右手习惯的最好别去尝试~  悬停时,怕你左手不稳....   后面的结果应该能猜到~! 哈哈

左手油门真的很爽。。。现在单手都可以倒飞旋停。。。在G2上。。。

网友:
左手油门是世界上的飞行员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