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5-04-03):
最近准备买电直,有几个问题先咨询下大家。
  我只飞过翼龙3通道飞机,对直机是第一次接触,不知道是买象佳宝一类只可以平飞的好,还是小神蜓3D一类的可倒飞的电直呢?感觉现在的3D电直的价钱还不错,比只能平飞的也贵不了多少啊,所以很难选择,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更适合新手操作,希望大家多多帮忙分析下,为谢!
  对了,轴传动的和尾电机的各有什么优缺点呢?买的时候,是否要多买点什么配件吗,两种飞机都该各买些什么东西啊?

网友:
bs98136  在 2005-4-3 10:32 PM 发表:

最近准备买电直,有几个问题先咨询下大家。
  我只飞过翼龙3通道飞机,对直机是第一次接触,不知道是买象佳宝一类只可以平飞的好,还是小神蜓3D一类的可倒飞的电直呢?感觉现在的3D电直的价钱还不错,比只能平飞 ...

建议买佳宝,
原因有下:
1.便宜,市价600多
2.配件好找,保有量大,通用性强
3.抗造,呵呵
4.设备带连接线,并且手感好

新手千万不要看那些什么3D的噱头心动,没有技术必摔的。不过要是考虑到设备的可移植性,佳宝不太好,因为是PCM的。

网友:
bs98136  在 2005-4-3 10:32 PM 发表:

最近准备买电直,有几个问题先咨询下大家。
  我只飞过翼龙3通道飞机,对直机是第一次接触,不知道是买象佳宝一类只可以平飞的好,还是小神蜓3D一类的可倒飞的电直呢?感觉现在的3D电直的价钱还不错,比只能平飞 ...

建议狂练模拟器,g2里面的油直我练了快20多个小时了,还是只能在我周围晃悠,一不小心还跑远了,悬停根本没戏,等你把g2里面的油直和电直都悬停好了,玩起真的电直来,一样是很难的
刚开始还是佳宝吧,配件便宜,最大的优点,小神蜓之类的你绝对离地不超过30秒就over,直机的感觉和翼龙完全两码事,建议去直机版找入门教程看

楼主:
先谢谢哥几个了,但是还要多问几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买3D直机,只做平飞的动作不做倒飞,操控上来说哪个更好些?要是平飞的话两者的差别不大,那么直接买3D直机只做平飞的动作,等以后技术好了之后就不用再买3D了,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可不可行?
   但是不能象翼龙一样,运动机和3通道的飞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运动机相对老的3通道的慢速机来说,还是比3通道的难飞一点的。有的模友也有我这样的想法,想直接买运动机来飞,只做普通的3通道慢速机的动作,等技术好了再控制付翼实现运动飞行。结果想不到两者在设计和操控上有很大的不同,运动机只做普通3通道慢速机动作的话是可以的,但是稳定性不好,没有3通道的好飞。不知道在之机上会不会也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其实你进了一个误区
首先你别以为ESKY等的小东西好飞
他们并不好飞
相对来说还很难飞

从飞机的角度来说飞机的自重越大越稳定
当然的动力也要相应的匹配上去
现在小的电动尤其是那些不能变桨距的飞机
我个人感觉真的是很不适宜新手来练习飞行的
他们唯一吸引人的是以非常底的价格来吸引新手的加入
但是要知道他们的产品对于新手来说简直是天书
要调整好的会飞了
这个飞机也可以牺牲掉了

等你真的四面悬停会飞了
开始走航线了
你就等着把飞机扔了吧

我倒觉得真的想飞直机的话
先买个设备至少是9通的比如FF9、9X
再加个模拟器先练习悬停
等模拟器练好了买个好点的飞机上真机
没必要在那些小电直上扔钱

否则你会发现买的设备以后要淘汰更换
飞机也要淘汰更换
最后你的投入会很大
而且淘汰下来的东西又没人要

网友:
hyf_lj  在 2005-4-7 03:00 PM 发表:

其实你进了一个误区
首先你别以为ESKY等的小东西好飞
他们并不好飞
相对来说还很难飞

从飞机的角度来说飞机的自重越大越稳定
当然的动力也要相应的匹配上去
现在小的电动尤其是那些不能变桨距的飞机
我个 ...

斑竹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