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玩G2终于成功了!!!图来了,让大家玩不要钱的G2.

楼主(2005-04-04):
由于本人用的笔记本没有串口和并口,特研究了一下音频玩G2,本人的系统为新装的Win XP。遥控设备为三和的RD6000 sport。
第一步:安装G2。我先安装了下载的安装盘,再安装了5号升级盘,就行了。汉化升级包问题多多,不要安。
   参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378
       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377
第二步:安装ppjoy
   下载:到高昕网站:http://www.gxmodel.com/Soft_Show.asp?SoftID=63
   安装时一路回车。
第三步:下载SmartPropo  1.0
   到高昕网站:http://www.gxmodel.com/Soft_Show.asp?SoftID=10
第四步:设置ppjoy
   1,打开控制面板,打开Parallel port joysticks 添加一个游戏控制器(一路回车)

   2,点映射。

  3,选修改游戏控制映射表,下一步。

  4,设置为8轴,0开关。下一步。

  5,这是一个关键哦,否则只有三个通道,油门不会认哦。把滑块设为Analog 2。下一步,下一步到结束。

第五步:较准。
   1。打开遥控器,连好音频线。
   具体操作参看高昕网站:http://www.gxmodel.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9的前一部分。
   2,从开始-所有程序中打开ppjoyDll,点load.dll,选下载并解压好的SmartPropo  1.0  中的FuabaPPM文件甲中的winmm.dll。(注意,(1)Ppjoy的安装文件夹中也有这个winmm.dll文件,经实验,不能用这个,要用SmartPropo解压后的哪个,既你用音频控制FMS成功了的哪个哈。(2)要用在使用音频和G2的过程中,这个程序一直要开着哦。)

   3,打开控制面板,打开游戏控制器。选设置-较准。把设备遥杆放在中间。

  4,较准。(关键部分要开始了。)按提示操作就可以了,这时中心点就开始乱跳,先不管,按提示操作较准完。乱跳的问题解决见下一步。

  5。解决乱跳问题。
   (1)乱跳的原因分析:
    其主要现象是(以升降为例),杆向下时,还未到底部,中心点就跳到上面去了,再向下拉时,中心再向下运动。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摇控器的编码脉冲宽度和相位与软件之间不相一致,想到RD6000中有调节中心点的功能(CNT)和终点调整功能(EPA),它们不就是调整脉冲宽度和相位的吗。(设备差了就惨了,没这功能。)
   (2)操作:选测试选项。在设备中选升降通道,选etc中的EPA,上下遥动遥杆,发现向上可操纵的范围较宽,向下到中点略下就开始要跳到最上面。把杆遥到最下方,按设备中的INC+或INC-,就会发现跳到了上面的中心点开移动了,(希望来了!!),继续按INC+或INC-,使跳到了上方的中心跳回到下方。OK!。再把遥杆遥到最上面,同样的操作,调好向上的极值点。遥杆回中,选etc中的CNT,按INC+或INC—,使中点正确。呵呵,成功了一个通道,其它通道不用再说了吧。

第六步:运行G2,较准。
参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display.php?fid=16&page=2
http://www.gxmodel.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78

[ Last edited by 3dhx on 2005-4-5 at 23:36 ]

网友:
等一晚上了,怎么还没图啊,能不能把你的做法详细说一下,我也想做。。。。。。。。。
谢谢~~

楼主:
我正在玩哦,安一哦。
主要解决了摇杆向一边摇时,较准的心自动跳到了另一边的问题。基本思路是在遥控器上面去调,调节遥控器每个通道的最大和最小杆的位置(机子差了没这个功能哦。),再后就是在遥控器上调节中心位置。就解决了。明天再上图吧。

网友:
3dhx  在 2005-4-4 11:29 PM 发表:

我正在玩哦,安一哦。
主要解决了摇杆向一边摇时,较准的心自动跳到了另一边的问题。基本思路是在遥控器上面去调,调节遥控器每个通道的最大和最小杆的位置(机子差了没这个功能哦。),再后就是在遥控器上调节中 ...

化学老师果然强

楼主:
chyokyo  在 2005-4-5 12:21 AM 发表:

化学老师果然强

没办法啊,我的笔记本没串口和并口,逼上梁山,就研究了一下,还真搞定了。呵呵。

网友:
偶得遥控器没戏,郁闷一下

网友:
3dhx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哦!

网友:
别的设备试过吗,向FUTABA等

楼主:
没试过,不过只要能调整终点位置(关键)和中点位置的,应该都可以。把原理搞懂。

网友:
我的也乱跳,要试试你的方法,谢谢。

网友:
飘扬飘扬

网友(2005-07-07):
啥子东西哦

网友:
不知翼龙慢速机是否适用?有翼龙机型吗?

网友:
顶。4vf 好象不能调最大直。

网友(2005-08-15):
谁有SmartPropo,能否发给我一下。hufeihf@126.com

3ks

网友(2005-10-29):
音频线应该怎么搞阿??

音频线应该怎么搞阿??

网友A:
不行啊,我的JR怎么调都不行
问一下,楼主说的中点和终点的调整原理上应该是中点和比例的调整吧,我试了很久都不行,那个点动是动了,但总是跳来跳去的,还是“杆向下时,还未到底部,中心点就跳到上面去了,再向下拉时,中心再向下运动”。搞得我都快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我的JR怎么调都不行
问一下,楼主说的中点和终点的调整原理上应该是中点和比例的调整吧,我试了很久都不行,那个点动是动了,但总是跳来跳去的,还是“杆向下时,还未到底部,中心点就跳到上面去了,再向 ...

认真研究这部分吧。
5。解决乱跳问题。
   (1)乱跳的原因分析:
    其主要现象是(以升降为例),杆向下时,还未到底部,中心点就跳到上面去了,再向下拉时,中心再向下运动。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摇控器的编码脉冲宽度和相位与软件之间不相一致,想到RD6000中有调节中心点的功能(CNT)和终点调整功能(EPA),它们不就是调整脉冲宽度和相位的吗。(设备差了就惨了,没这功能。)
   (2)操作:选测试选项。在设备中选升降通道,选etc中的EPA,上下遥动遥杆,发现向上可操纵的范围较宽,向下到中点略下就开始要跳到最上面。把杆遥到最下方,按设备中的INC+或INC-,就会发现跳到了上面的中心点开移动了,(希望来了!!),继续按INC+或INC-,使跳到了上方的中心跳回到下方。OK!。再把遥杆遥到最上面,同样的操作,调好向上的极值点。遥杆回中,选etc中的CNT,按INC+或INC—,使中点正确。呵呵,成功了一个通道,其它通道不用再说了吧。

对这部分的原理作如下分析:(见图,下面一幅是跳点之后与跳点前的关系比较图)

以向左右遥杆为例。
(1)在G2中,正确的遥杆只需要从D-B就行了,但是一般的遥控器可能是脉冲宽度或相位与G2不相同,导至了如下结果:把遥控器打倒最左边时,只能到C点;打到中间(或中间偏右)时,就到了B点;继续打向右边时,到哪儿呢???呵呵,这是关键。这时就会跳,这时跳到D点(此时B点=D点),继续打向右边时,从D(即B)点向A点运动。
(2)看明白上面这一段之后应该知道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了:利用终点调整功能(EPA),把C点调到D点,把A点(注意:这时的A点已经是跳到D点之后再向右运动后的点了。)向左移动到D点,再跳回B点。OK!
(3)由于终点作了较大的变动,这时会影响中点的位置,利用调节中心点的功能(CNT)调一下就行了。

楼主:
另外,使用中发现我用的笔记本上的G2有时会微微跳舵(不影响一般的操纵),我把交流电取了,改用本本中的电池供电就会会跳舵了,只是本本的供电时间只有2小时多一点,因此一般的操纵就用交流电了,吊机练习时用直流电。

网友B(2005-12-29):
音频线 RD6000部分的接口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线 RD6000部分的接口怎么做啊?

买一根音频线-到卖音响的地方去买,15元可搞一根较好的。
再买一根与设备的接口线,一头的圆口,另一头是3.5mm的插座哪种。-25元左右。
把两根线通过插头连好就行了。
如果要自己做自己找一找前面的贴子吧。

网友B:
谢谢3dhx,我到城徨庙找找看哈.只是那种圆头5针插头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3dhx,我到城徨庙找找看哈.只是那种圆头5针插头不好找啊。

圆头5针插头赵奇那儿有

网友:
插头买到了,感觉波形不是很好。双芯屏蔽线另加双通道插头,使用Line-In接口效果要好一点,有跳舵现象,校准很麻烦,花了半个小时才校好了两个通道,但映射跟发射机通道对不上啊,我的也是RD6000 Sport. 希望楼主留个电话或是QQ, 救救小弟啊。

楼主:
映射与设备的对映关系要到G2中去调。你就快成功了,加油哦。

网友(2006-03-14):
36#

请问  班长 36#的可以这样做吗 ??

网友:
我怎么找不到遥控?

网友:
音频线 FF6的接口怎么做啊

网友(2006-05-03):
谢谢,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2006-06-28):
怎么我看到的全是X

网友C(2006-12-19):
如些精品,顶给新手看。

网友D:
精辟,不过我没G2 什么的

网友E:
好贴,6exhp也能这样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