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我的E-SKY 3D烧坏了

楼主(2005-04-04):
E-SKY 3D的4合一板拆开后,我发现它是由两块电路板组成的。其中一块上面装有晶体、连接3个舵机;另一个连接主马达和尾马达。它们两个电路板之间由两个接头(两个三针接头)连接。我猜一块应该是接收机和混控器,另一块应该是陀螺仪和电调。现在我的4合一板连接主、尾马达的那一块烧掉了,另一块(连接三个舵机和装有晶体的那一块)还能用。我想买一个独立的陀螺仪(PG-03)和一个电调,与剩下的那块电路板连接使用(剩下那块电路板有与陀螺仪和电调连接的接头(两个三针接头)),各位高手,你看这样行吗?

另外PG-03可以与尾马达连接吧?为什么说明书上讲的是和一个舵机连接?

网友:
坏了可以修嘛。是不是场效应管烧了?
换板也是可以的,价格贵。

楼主:
呵呵,我也不懂什么是“场效应管”,但是模型店的人说,这种电路板是日本进口的,两面都有东西,可能中间还夹一层,即使寄回厂家,厂家也不一定愿意修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4-6 12:34 PM 发表:

呵呵,我也不懂什么是“场效应管”,但是模型店的人说,这种电路板是日本进口的,两面都有东西,可能中间还夹一层,即使寄回厂家,厂家也不一定愿意修
不可能是日本进口的,只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网友:
正确的应该是:一边是接收机,另一边是陀螺仪,电调,混控器3IN1板.
3IN1 板   QQ 22349876

网友:
"正确的应该是:一边是接收机,另一边是陀螺仪,电调,混控器3IN1板."

楼上的说的对,一边是接收,另一边是陀螺和混控. 我刚买来的时候就把陀螺和混控换了.原装的陀螺不好用.GY240陀螺+凤凰10A电调+飞达混控驱动尾桨

楼主:
benny  在 2005-4-25 18:10 发表:

"正确的应该是:一边是接收机,另一边是陀螺仪,电调,混控器3IN1板."

楼上的说的对,一边是接收,另一边是陀螺和混控. 我刚买来的时候就把陀螺和混控换了.原装的陀螺不好用.GY240陀螺+凤凰10A电 ...

你好!你是只保留接收的那一边把?你用的是什么混控?飞达混控也行吧?

是不是另外弄了个陀螺和电调?

我想这样的话,换无刷的时候还可以剩去接收的钱呢!嘿嘿

网友:
飞达的混控当然可以, GY240陀螺+凤凰电调

网友(2005-05-13):
我的esky3d也坏了,估计是陀螺仪坏了,对转动有响应,调整GAIN也有效果。但调整PROPORTIONAL没效果,也不能缩尾。是不是陀螺仪坏了。能用雷鸟2的混控和雷鸟PG03更换吗?

楼主:
雷鸟2不是3D机呀,而且又不是CCPM的,雷鸟2的混控当然不能换啦

要是想便宜点,搞个二手的,我的就是重新弄来的

至于PG-03,这倒是可以